为什么我的250飞起来以后慢慢的会往右边飞

楼主(2015-11-22):
为什么我的250飞起来以后慢慢的会往右边飞,然后往左边打方向开始打的回来,可是打回来以后又往右边飞(更严重了)最后打不回来了,炸机

求原因啊!(水平校准没有用 重新设置没有用)

配置 CC3d 致盈2206   银燕30a电调   at9遥控

网友A:
水平矫正出现矫正一下。

网友B:
用什么设备也不说,谁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设备也不说,谁知道啊?

忘了 CC3d 致盈2206   银燕3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矫正出现矫正一下。

没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盘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   不懂帮顶

谢谢

网友:
换个飞场试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6-09-11):
我的飞机也是同样问题。有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有裝圖傳?先柝掉試試

网友:
師兄 你可試下從裝飛控加防震膠  ..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一次,是QX90空心杯,使用Naze32 Bushed飞控,症状是起飞就向右侧横滚,越滚越严重,最后连摇杆打到最左面还是往右边翻,根本修正不过来。
飞控是用双面胶粘的,完全不受力,不存在震动或者飞控扭曲的问题。同样的飞机使用F3 EVO Bushed飞控就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固件版本都是Cleanflight 1.13.0

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自稳模式下的,切换到手动模式毫无问题。CC3D用的不多,记得手动应该叫Rate模式。

后来发现在CF的界面里面,摇动飞机,屏幕里面飞机的反应有些迟钝。

推测由于CC3D使用F1的芯片,自稳模式下面需要大量的浮点计算量,所以导致芯片反应不过来。但是手动模式由于不需要加速度计浮点计算,所以就没有问题。

后来的解决方法是降低飞控的运行频率到1K,或者刷BF固件(BF固件对F1有特别优化,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利用F1的计算能力)。
最后我是使用BF的固件,Naze32飞控仍然运行在1k的程序频率下,问题解决。
同样的机架,使用F3 EVO Bushed飞控,最后刷的CF 1.13.0,没有上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 CC3d 致盈2206   银燕30a电调

感觉这个级别的动力,用CC3D这种F1级别的飞控,加上CC3D的调参软件已经好久没更新了(libre团队不给力啊),还是换一块Naze32或者干脆F3级别的飞控好些,功能也多一些。
现在CF和BF的教程多,资源也多,CC3D的资源反而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