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飞控解锁后 电机怠速运转 有个电机转动缓慢 求老师解答

楼主(2015-11-22):
飞控是APM2.8
电调好盈 30A
电机朗宇 2212 KV1400
1045的桨
具体情况见视频

飞控是APM2.8 电调好盈 30A 电机朗宇 2212 KV1400 1045的桨 具体情况见视频

楼主:
问题找到了  确定是电机有问题。店家答应退货,谢谢泡泡老师的指导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你了把JJ拆了发过来检查。

泡泡老师的地址是哪儿呢?我今天出差了,昨晚有买了4个新电机,等我出差回家把新电机换上去试试。老师先把您的地址发给我吧!

网友:
三个电机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把油门推大点,停下电机的力度感觉差不多了。都要用点力才能停下来。   就是启动的时候有3个电机 ...

搞不懂你了把JJ拆了发过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全速运转的时候,是不是轻轻一碰就停下了,一点没力的感觉?

我试了下把油门推大点,停下电机的力度感觉差不多了。都要用点力才能停下来。   就是启动的时候有3个电机不正常

楼主:
全速时候我没试!感觉老师知道怎么回事了 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 !我找出问题的原因了是电机的问题。我在油门行程校准的状态把4个螺旋桨全部都拆下来,把手指轻 ...

电机全速运转的时候,是不是轻轻一碰就停下了,一点没力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机固定螺丝太长,把电机里面的线圈给顶断了。

泡泡老师 !我找出问题的原因了是电机的问题。我在油门行程校准的状态把4个螺旋桨全部都拆下来,把手指轻轻的搭电机外壳上发现只有一个电机能顺利流程的转动,其他三个电机都是左右晃动,要再推一点油门其他3个电机才会流畅的转动,我手指只是轻轻的搭在上面绝对是没用力的。然后我把4个电机相互的换了位置(就是在每个电调都试了),发现还是只有那一个电机是正常的。然后我把螺旋桨都上回去,能顺利转动的还是前面实验正常的那一个电机。
   我想请问老师这种情况是不是我电机有问题了!前面老师怀疑过我的电机链接电调的香蕉头是不是虚焊了(我觉得通过前面的实验每个电机和电调都互换过位置,然而还是只那一个电机能正常运转,而且油门推大点的时候又能正常旋转,是不是就能排除不是我虚焊的原因),然后我检查过固定电机的螺钉,当我拧紧后观察电机内部并没有顶到电机的线圈的情况,只刚刚冒出底座一毫米不到样子。
   虚心请教老师,根据上述情况,是不是就能肯定是电机的问题(我是新手,这是我装的第一台多轴,老师的视频也认真看过)。电机在某宝找都一家信誉高的店铺买的APM飞控解锁后 电机怠速运转 有个电机转动缓慢 求老师解答 飞控,电调,电机,APM 作者:wxs62500121 56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不装桨空转是正常的,有桨了就不正常了???

对啊·上了桨就转速明显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我是用平衡充刚充满来测试的。平衡充显示的电压充满是12.6V!
电调老师前面说我可能有虚焊,我回家全 ...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机固定螺丝太长,把电机里面的线圈给顶断了。

楼主:
视频居然没法出来

楼主:
再补发个视频。。。有人解答下吗

网友:
是否4个电调都校准了,是否电调设置都一样,包括进角,启动效果。都检查一遍。有电调设定器最好用设定器

网友:
电调  遥控器都校准没?

网友A:
晕死了,上课开小差打屁屁,跪键盘去。
桨装错,电机转动方向错,估计输出通道你也没接对。
所有电调做一次出厂默认值,然后做集体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了,上课开小差打屁屁,跪键盘去。
桨装错,电机转动方向错,估计输出通道你也没接对。
所有电调做一次 ...

泡泡老师  我是一个一个电调恢复的出厂设置  然后一个一个的校准的油门,,难道校准油门的时候要4个电调一起吗?这是我的第一台,新手请老师解答

网友A:
你是老师,我拜你为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  我是一个一个电调恢复的出厂设置  然后一个一个的校准的油门,,难道校准油门的时候要4个电调 ...

APM PIX可以做集体油门行程,用不着一个个做,就算你一个个做,最终还的做一次集体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老师,我拜你为师,

泡泡老师····我把JJ桨旋转的方向和电调插得哪个输出接口标注在图片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把JJ桨旋转的方向和电调插得哪个输出接口标注在图片上了。

求求你去好好上下课行吗?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求你去好好上下课行吗?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 ...

好吧我再去温习下,你的视频我昨天学到凌晨4点才睡的!估计是笨了没学到家。我再去温习温习!

网友C:
apm可以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重新校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可以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重新校准一次

又校准了一次 还是这样!都要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校准了一次 还是这样!都要疯了

认真检查一遍,肯定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真检查一遍,肯定有错误

正在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刚才桨都装反了,着老师藐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把JJ桨旋转的方向和电调插得哪个输出接口标注在图片上了。

你视频里,电机转动方向和这张图不一样,
要是现在象图上这样转的话,桨也要换一下,让桨转动时,向下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视频里,电机转动方向和这张图不一样,
要是现在象图上这样转的话,桨也要换一下,让桨转动时,向下吹 ...

谢谢泡泡老师解答·····我正在看你的视频学习。。。每天晚上不看你视频听下你的声音我睡不着,总觉得差点啥子!就想上厕所不抽烟,对,就是这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解答·····我正在看你的视频学习。。。每天晚上不看你视频听下你的声音我睡不着,总觉得 ...

你用的是好盈电调,照理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焊接技术不行,有虚焊
2、飞控进行恢复默认,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3、找身边模友请教

网友B:
我建议你检查下接头,焊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好盈电调,照理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焊接技术不行,有虚焊
2、飞控进行恢复默认,所有校准 ...

感谢泡泡老师 ,我焊接技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检查下接头,焊好没有。

你说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我把桨拆下来后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又是正常转的   桨一装上去就出现视频里那种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我把桨拆下来后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又是正常转的   桨一装上去就出现视频里那 ...

你意思是不装桨空转是正常的,有桨了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我把桨拆下来后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又是正常转的   桨一装上去就出现视频里那 ...

1、电池被你玩没电了。
2、电池有问题,插上BB响看电压。
3、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被你玩没电了。
2、电池有问题,插上BB响看电压。
3、电调有问题。

电池我是用平衡充刚充满来测试的。平衡充显示的电压充满是12.6V!
电调老师前面说我可能有虚焊,我回家全部扯了重新焊接过。
谢谢老师耐心解答。

网友:
你固件烧写的对吗?是四轴3.15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机固定螺丝太长,把电机里面的线圈给顶断了。

泡泡老师 !我找出问题的原因了是电机的问题。我在油门行程校准的状态把4个螺旋桨全部都拆下来,把手指轻轻的搭电机外壳上发现只有一个电机能顺利流程的转动,其他三个电机都是左右晃动,要再推一点油门其他3个电机才会流畅的转动,我手指只是轻轻的搭在上面绝对是没用力的。然后我把4个电机相互的换了位置(就是在每个电调都试了),发现还是只有那一个电机是正常的。然后我把螺旋桨都上回去,能顺利转动的还是前面实验正常的那一个电机。
   我想请问老师这种情况是不是我电机有问题了!前面老师怀疑过我的电机链接电调的香蕉头是不是虚焊了(我觉得通过前面的实验每个电机和电调都互换过位置,然而还是只那一个电机能正常运转,而且油门推大点的时候又能正常旋转,是不是就能排除不是我虚焊的原因),然后我检查过固定电机的螺钉,当我拧紧后观察电机内部并没有顶到电机的线圈的情况,只刚刚冒出底座一毫米不到样子。
   虚心请教老师,根据上述情况,是不是就能肯定是电机的问题(我是新手,这是我装的第一台多轴,老师的视频也认真看过)。电机在某宝找都一家信誉高的店铺买的APM飞控解锁后 电机怠速运转 有个电机转动缓慢 求老师解答  作者:wxs62500121 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