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收放脚架

楼主(2015-11-22):
双11抢到电动脚架一副,突发奇想。用Arduino和超声波模块岂不是可以做一个自动收放脚架,而且还可以节省一个通道,脑容量不够的我再也不怕降落的时候擦到云台了,占楼发帖,以后慢慢更新。

网友A:
期待成品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成品测试

在研究怎么写策略好一点,应该不会太久的。

网友B:
呵呵,楼主融会贯通,要出新东西了!

网友:
好想法 自动得好

网友C:
好主意!
祝楼主成功!

网友D:
狼哥在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狼哥在等待~~~~~

狼哥我要测试名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融会贯通,要出新东西了!

纯属瞎搞

网友E:
用mini板就够了,一般超声波的测量角度为15度,如果降落的角度有问题,可能会导致错误处理,而且超声波的电压要稳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mini板就够了,一般超声波的测量角度为15度,如果降落的角度有问题,可能会导致错误处理,而且超声波的电 ...

以前做过别的玩具,现在在测试,是用ubec供电的超声波肯定远离障碍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主意!
祝楼主成功!

谢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喽

不客气。。
哈哈

网友:
楼主真人才,期待下文

网友:
坐等测试视频看看

网友:
需要超低飞 或者略过树梢,岂不是 耽误事儿了

网友:
起码要加上 延时启动,否则 略过树梢就放下 太烦了,低飞也没法拍了

网友:
聪明聪明,期待楼主的作品

楼主:
经过几天的调试,测试成功,由于个人经济原因买不起碳管,只能放在桌上拍视频给大家看,由于脚架的信号线是用杜邦线插在Arduino上的,有点接触不良(不要给我说焊在上面,我只有这一块板子,留着以后还做别的)出现了卡顿现象,视频有点惨不忍睹,大家看看了解下原理就行。

楼主:
努力把我的帖子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