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不知发生什么事故

楼主(2015-11-23):
帮帮忙新买的apm.刷了3。3。1固件。然候要清零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好的对不起第一次使用apm.和这个论坛。对不起对不起

网友B:
刷一下小车固件  然后刷3.1.5

网友:
是不是3.15以后的版本不支持清零操作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小车固件  然后刷3.1.5

我原有的固件是3.2.1
要先刷小车固件。在刷新的3。3。1

楼主:
谢谢各位的大大帮忙。我解决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的pix也是,刷完看不了版本号,就在那一阵闪,没感用,换其他版本了。

网友:
apm好像不能刷3.2以上版本吧。。
会溢出。

网友C:
恢复默认快捷方法点1、2、3就行了

网友:
这是出现乱码了。刷车车。在刷飞机电固件。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恢复默认快捷方法点1、2、3就行了

泡泡老师我的pix一直跟随模式不好用,手机APPpyayUAV,不知道差什么,手机GPS也打开了,点跟随模式时候,控制高度好用,半径就没有反应,和跟随模式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我的pix一直跟随模式不好用,手机APPpyayUAV,不知道差什么,手机GPS也打开了,点跟随模式时候, ...

换官网的手机APP试试

网友:
官方的APP我是小米4手机安不上,谷歌我也进去了,就是谷歌市场检测不到设备,安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