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调怎么用啊

楼主(2015-11-23):
想装个330,有电源模块了,不知道该如何焊接,这个还用校对行程吗

网友:
电机线(三根黑线)随便接,黄色和棕色分别是信号线地线,你用过不用校准的电调麽?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图片不够清晰,貌似1S电调

网友:
一楼说的很清楚!

楼主:
@小冰@Marshal@CCAD2015@ksttg3306572@164281221@tjcdq@bug@论坛小喇叭  首先给大家道歉,我不大发帖,很多规矩都不懂,请大家原谅。 我想装个330的穿越,这次买成oneshot迷你版电调了,我从来没装过这种电调的,听说还要用5V的电源模块,我又买了一个电源模块,可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所以发帖求助,下次发帖我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首先给大家道歉,我不大发帖,很多规矩都不懂,请大家原谅。 我想装个330的穿越,这次买成oneshot迷你版电调了,我从来没装过这种电调的,听说还要用5V的电源模块,我又买了一个电源模块,可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所以发帖求助,下次发帖我会注意的。

网友:
2s記得不要超压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