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有刷电调功能测试成功--超清视频

楼主(2015-11-23):
最近一直忙,感觉好久没来发贴了,就顺便把试制的第二版双向有刷电调功能测试视频发上来,不过还要等一会,等待转码超清视频,配音麻麻呼呼了

网友:
天啊这是技术贴啊

网友A:
如何制作的,发制作帖不?

网友(点评):
会的,发教程,

网友:
有刷电机效率低

网友(点评):
成本低是最大优点,可以用在车船上,

网友(点评):
驱动级用的是场效应管,毫欧级,大电流损毫也很小

网友(点评):
带刹车功能,油门功率曲线,

网友:
应用在什么方向呢

网友(点评):
可以用在车船上,最大15A,3S

网友:
也挺方便,以后直接焊接,然后在电调上调方向。

网友:
这个 有什么用呐?

网友(点评):
车船 坦克等,

网友B:
我不知道有刷电调还要做的,收几个大扭力舵机,拆里面电路板用不就行了,嫌点位器带着麻烦,换成俩一样的电阻焊死电位器三根线。貌似银燕17KG大扭力舵机里面的电机比视频上的还大,耐大电流,还双向。要是保留电位器,扭到一边就是单向,扭中间就双向,能选择方向,调节中立点改正反向行程即正反向转速可以不对等。舵机其实就是个有刷电调,无非是转轴连电位器反馈电阻就是位置,让电机停下而已。只要没有返回电阻变化就一直转啊。

网友(点评):
舵机里面的控制板不能当电调吧,即使可以双向,但不是能调速的,只能输出全正向电压或全反向电压(即不能调电压)电位器准确点不能讲反馈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有刷电调还要做的,收几个大扭力舵机,拆里面电路板用不就行了,嫌点位器带着麻烦,换成俩一样的电 ...

舵机里面的控制板不能当电调吧。
另外我这个电调能输出连续15A电流,不是舵机里面的控制板所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制作的,发制作帖不?

3S,15A的电调,相当于180瓦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里面的控制板不能当电调吧,即使可以双向,但不是能调速的,只能输出全正向电压或全反向电压(即不能 ...

LZ试过在说吧,当然可以调速啊,比较电路有一点点不同和很大不同输出驱动电机的PWM频率不一样的,等效电压就有大小,转速就有快慢。是比例调节的。你随便拆个舵机试下又不难。

网友:
没啥用改的玩乐趣

网友(点评):
爱好的时候真是没办法,乐趣所在,双向,带刹车,功率曲线,15A3S,可以上55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试过在说吧,当然可以调速啊,比较电路有一点点不同和很大不同输出驱动电机的PWM频率不一样的,等效电压 ...

讨论的不错,但舵机的电路还是专用于舵机,电调还是作电调用,本双向电调带反向刹车功能和可选择的功率曲线。

网友:
嗯对的和专业电调比坑定不行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这个不专业,你错了,

网友(点评):
没用过,就没有话语权

网友:
我理解错了不是的

网友(点评):
老哥,你也是老模友了玩过有刷的车船吗,可以切磋一下

网友C:
我不玩船谢谢我先研究看看

网友:
支持技术贴,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玩船谢谢我先研究看看

可以送片PCB给你研究

网友:
嗯真不错先谢谢你了

网友:
牛人贴,帮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20-10-08):
我要把老贴项起,没有找到可能的电调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