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被桨打破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5-11-24):
没有漏液,有点味道,电池还很新,舍不得丢啊,问问高手能不能包好继续用,现在也不敢充电,就用绝缘胶布包了下,用热缩管套住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111389

111390

网友:
已经破了,别用了,可以把坏电芯拆了改成2s电用

楼主:
电压测了都正常的,相差0.01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电芯像是打坏了   最好不用了   你看下电芯有没有损伤

网友:
不能 随时有起火的可能

网友:
不要用了,拆了,改2S

网友:
最好不用了。防止飞行过程中电池出现问题,就不好了。

网友:
把坏电芯拆了吧!再用会有隐患的…

网友(点评):
恩,改地面用了

网友:
换新的了,如查再次飞行起火了咋办?到时损失更重了。

网友:
安全第一,还是别用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的建议也是别用了,为了安全。

网友:
把这块电芯拆了,当2s用,打烂不能用了,随时放烟花

网友:
拆了当作控电

网友:
锂电池如果皮破口了,最好不要用了,即使电压还有,但里面的电解液会流出来有毒的,  也有腐蚀性,腐蚀到电机或设备什么的就不好了,还有会有内部短路的危险,充电的时候会有气体产生,最后也是要报废的。  如果你这是多S电池,可以把完好的电芯拆下来再组成2S什么的,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电芯坏掉的话就不要用了

网友:
改2s 当控电

网友(点评):
控电是3s啊,可以?

网友(点评):
3s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