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ini osd NO MAV DATA什么原因

楼主(2015-11-24):
首先线没接错,网上查不到解决方法,飞控miniapm v3.1  osd版本2.4的,apmrx接口跟gnd端电压4.3左右,之前图像都显示不出,后来不知怎么又有图像出来了,但是就一只显示no mav data,无论怎么插拔rx tx线都是这样,求助,貌似不少国外朋友也遇到这个问题mini osd NO MAV DATA什么原因 飞控,APM,ceph osd,osd lock 作者:HJM 5974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在参数没定SR1. 把SR0的参数覆制到SR1 .没接数传的话,把OSD TX与APM RX 连接, 有数传不用接

网友A:
4.3v 电压不足,最低应4.8v,不然osd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屁屁,那么多人帮你,你却不公布是那里的问题。
还有,不知道是你是否没接电压传感器,才看不到电压吗 ...

R没有电压是地面站关了监测,没打开mini osd NO MAV DATA什么原因 飞控,APM,ceph osd,osd lock 作者:HJM 9471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问题是apm端rx针跟线接触不良,表现为输出线端rx跟gnd无电压,经检查发现rx针只有尖端有电压,侧面没有电压,已打磨,正常使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打屁屁,那么多人帮你,你却不公布是那里的问题。
还有,不知道是你是否没接电压传感器,才看不到电压吗?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热心帮助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tx对地电压多小, 但我的osd很正常,我用bec接apm输入端供电,osd就直接apm单端供电,供电约5.2v ...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有望今晚能解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我不知tx对地电压多小, 但我的osd很正常,我用bec接apm输入端供电,osd就直接apm单端供电,供电约5.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osd重署钮一试,或在电脑把osd回复预设值

试过,现在发现问题了,apm数传接口的tx端跟gnd端电压为0,要不你量一下你的tx跟gnd间的电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按osd重署钮一试,或在电脑把osd回复预设值

HJM
按过啦,刚刚我好像发现问题了,apm数传接口的tx端电压为0

网友C:
检查自己觉得没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自己觉得没错的地方…

搞了两天啦,检查过很多次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线还是接错了,不信你看连接APM插口那头的4P线四根线顺序跟APM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还是接错了,不信你看连接APM插口那头的4P线四根线顺序跟APM的定义

我是apm标的RX接位置OSD的TX位置,TX接OSD的RX,这样对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最好是上图吧

网友D:
大部分是因为接线问题,请再次核查。不行的话,看看相机和OSD的视频制式是否一致,另外先开相机,再给飞机上电

HJM
相机先开试过,单边供电和双边供电都试过,apm端rx接osdtx,gnd接blk,这端没错吧,osd是好的,接另一个miniapm跟图传,试了几次就可以显示飞控信息了,我是图传云台独立供电,飞控由动力电供电,对启动顺序有没有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v 电压不足,最低应4.8v,不然osd不工作

apm输出给osd的电压还是rx端电压,另外两端供电也试过,不过另一端有10.8伏没有12伏,不知有无影响,现在的情况是一上点,屏幕显示osd版本信息跟图像,然后就no mav data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是因为接线问题,请再次核查。不行的话,看看相机和OSD的视频制式是否一致,另外先开相机,再给飞机 ...

接线没问题的,核查了,我图传云台飞控分开供电的,对上电顺序有无要求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是因为接线问题,请再次核查。不行的话,看看相机和OSD的视频制式是否一致,另外先开相机,再给飞机 ...

相机一直开着,PAL制式,跟屏幕一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过细检查吧!

网友:
信息发不了…592018896

楼主:
有人知道么有人知道么mini osd NO MAV DATA什么原因 飞控,APM,ceph osd,osd lock 作者:HJM 4869 mini osd NO MAV DATA什么原因 飞控,APM,ceph osd,osd lock 作者:HJM 9476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左端osd供电电压改为5.1了,问题依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参数没定SR1. 把SR0的参数覆制到SR1 .没接数传的话,把OSD TX与APM RX 连接, 有数传不用接 ...

这里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参数没定SR1. 把SR0的参数覆制到SR1 .没接数传的话,把OSD TX与APM RX 连接, 有数传不用接 ...

怎样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E:
看看apm的板子后面的引脚有没有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apm的板子后面的引脚有没有焊上

mini apm不用焊的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HJM
肯定是接这个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接这个口没错吧

肯定是接这个口啊,有解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APM用那个方式供电? OSD又那个方式供电? OSD JP1有短接没?

HJM
apm用电流计供电,5.2v输入apm,osd哪种供电方式都试过,没有短接,貌似短接跟没短接只要osd单边输入12伏,另一边都有4.9v,现在觉得是apm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用那个方式供电? OSD又那个方式供电? OSD JP1有短接没?

apm用电流计供电,5.2v输入apm的,osd哪种方法供电都试过,目前没有短接,貌似短不短接都一样,因为单边12v输入osd的时候,短不短接另外一边的电压都是4.9,现在怀疑是apm的问题,试了两块osd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泡泡老师知道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现在短接osd的jp,右边输入12v,另一边量得电压4.95v,供电应该没问题的,还是刚开始显示osd版本信息然后就no mav data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屁屁,那么多人帮你,你却不公布是那里的问题。
还有,不知道是你是否没接电压传感器,才看不到电压吗 ...

R没有电压是地面站关了监测,没打开mini osd NO MAV DATA什么原因  作者:HJM 1105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屁屁,那么多人帮你,你却不公布是那里的问题。
还有,不知道是你是否没接电压传感器,才看不到电压吗 ...

泡泡老师请教一下,apm使用电流计供电,由于没有6p插头,我直接将6条线焊接在电流计背后那四个触点,两GND焊为一组,两5v焊为一组,剩下两条对应定义焊上,有什么影响吗这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