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参数无法保存

楼主(2015-11-24):
大家好,小弟刚入手个naze32飞控,用cleanflight软件烧写固件,顺利写入,但点connect后,界面就一直是waiting for data的状态,然后我disconnect,再重新connect后,数据读取正常,但是我修改参数并尝试保存,状态就一直是rebooting,刚换多个固件,并用putty试过都是这个结果,请教怎么破?

网友:
这个分控不太了解啊。

网友:
换台电脑测试下,如果你在配置页面更改配置,点保存是会自动重启的。

楼主:
已解决,应该是软件问题,断开连接再重新连,参数其实是写进去了的,就是麻烦点。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