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pix超声波光流相机设置

楼主(2015-11-24):
求助pix超声波,光流相机模块安装设置问题,谢谢

网友:
适合室内飞行,外场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网上有详细的教程,找找看

网友:
超声波也就两米之内有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光流会像视觉那样在水面和玻璃上不能用吗

网友:
不懂也没有用过帮顶起

网友:
拿个分路过的..................

网友:
超声波才2米有效???按说不应该啊。

网友A:
超声好一些的5米,光流这一块,你接在I2C上就可以了,设置光流定高,看下参数里会不会变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好一些的5米,光流这一块,你接在I2C上就可以了,设置光流定高,看下参数里会不会变化就行了 ...

谢谢

网友B(2016-02-25):
楼主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么?

还在自己研究呢好像数据不是太准模块固件应该需要升级

网友:
我也买了个,这几天试玩。

网友(2016-04-08):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也入手了一个光流…… 楼主调好了吗 ,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