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GPS-NEOM8N ublox NEO-M8N-001 第八代 北斗GPS模块 研究日志~~!

楼主(2015-11-24):
前两天在某宝入手一块:GYGPS-NEOM8N ublox NEO-M8N-001 第八代 北斗GPS模块  货到之后兴致慢慢的就开始给自己的新飞控NAZE32安装调试,好心情保持的时间不长,焊完直排真弄好杜邦线插头之后,连接CF软件设置波特率和GPS选项之后,给飞控上电,之后发现GPS还是红色的,但是心情
别提多郁闷了··!之后开始研究是不是飞控上接收机没接,影响飞控对GPS 的判断呢!!? 之后有把另一个飞机上的接受电机全拆了下来插到新飞控上,
从新上电,期待,·····之后是失望还是不行!因为用的买来GPS默认的波特率9600是不是要改成和泡泡老师讲的38400一样,之后开始用u-Center软件,检查和
更改GPS相关设置!先检查是不是GPS有问题,发现在室内不是靠窗很近的地方都能搜到星,所以GPS没坏,是不是要改波特率呢,开始研究改波特率,该来该去,
断电之后不能保存~~郁闷,之后开始研究,终于能保存了,又想到是不是时钟频率也要改呢找选项!过程如图:一顿折腾~~!但是还没用连飞控测试今天不折腾了
怕不能用睡不好觉~~~!频率可以改成5HZ

对应中文

时钟设置

端口保存

端口设置

室内离床边半米测试

网友:
这个GPS是不是比较贵

网友:
高手啊,顶起,坐等测试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国产的叫北斗,外国的叫GPS,M8N兼具北斗和GPS,不过有人装成功过,用6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国产的叫北斗,外国的叫GPS,M8N兼具北斗和GPS,不过有人装成功过,用6的板 ...

当时不知道美国的GPS系统叫什么名字没查~~。现在补上:u-blox M8, 能够同时获取和跟踪不同的 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并行接收 GPS(QZSS) 和 GLONASS 或 BeiDou,或同时接收 GLONASS 和 BeiDou。此平台专门适应于即使在 GPS 信号差的环境下(尤其是城市峡谷)都需要最高的可用性和准确性的高性能应用。由于 GPS/SBAS 操作在晴空郊外条件下就可达到最佳定位,M8 平台还配备了内置的智能自动切换功能。可根据 GNSS 卫星的可见性和可靠性,自动切换到单一 GNSS 操作模式。

楼主:
这个不贵某宝买 115 不带外壳送线!我买的这个卖家人很好,用不会的就请教卖家一一都给解答!

楼主:
晚上回家装在飞空上试试,希望别再折腾了!

楼主:
刚百度了下 中国的叫 北斗  美国的叫GPS  俄罗斯的叫 格洛纳斯  日本的叫 准天顶卫星系统

网友:
嗯那还不算太贵

网友(2020-07-31):
fu至内容$p1RCcZr4CcT$咑幵τao寶或點击炼接https://m.tb.cn/h.VtHY9BE?sm=309a67 至瀏lan嘂..【NEO-M8N-0-10 GPS定位模块 全新现货  NEOM8N GPS模块 可直拍出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