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山寨B6刷机教程?

楼主(2015-11-25):
买了非常便宜的B6,结果呢,连个芯片都没有写是什么样的。

准备刷机。。。

这里有讨论资料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951734&page=17

-------------------------------------------------------------------
下午2:23 更新帖子

此款已被我鉴定为 山山版B6充电器

有图在这里。15楼有鉴定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是6个。是5个。这个板子不是一般的板子。跟市场上绝大多数不一样。你都不知道芯片是哪里出的。 ...

如果是5个口子的话,那极有可能是新唐M0517的芯片,刷机比较麻烦,楼主可以尝试下,刷成功了功德无量呀  ,关于M0517怎么刷机,楼主见附件,ATMEGA32刷机就不多说了,网上一大把。   Flashing m0517.rar (10.29 KB, 下载次数: 30) 祝楼主刷成功!

网友:
等你出教程。。

楼主:
长这样。

还有
真是够省的啊。连个芯片都不去印丝了。。
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害得我拿着 万用表, 一根一根线逆向来判断脚针。。也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教程。。然而不知道如何刷。。

这款的B6真是省到家了。。。

楼主:
马蛋。找到了 编程口了。。

网友:
不一定可以,看你的结果,好像现在只有atm主控的可以刷机

楼主:
谷歌上有人这样讨论的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topic/cheali-charger/7bjCgg5glxk

也是不清楚这是什么cpu

还有人这样讨论的。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topic/cheali-charger/5hD6g_MNPdY

楼主:
找到了这款芯片的 pinout。
如图:
(需要翻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马蛋。找到了 编程口了。。

ISP口不在你板子左上角那六个2.54的排孔吗,对应找下顺序就好了

楼主:
引用google groups上一些人的思路 zap parello
Hello!

I have absolutely same charger and I'm trying to find what microcontroller it uses.
You have a error in your pinout: the XT1 pin 4 is not connected to anything.
Pin 3 is connected to GND, this is correct.

Also one can observe that the right row of pins on the microcontroller (pins 34-44) ressembles very much the pins 1-11 of a regular atmega32.
The crystal is placed at the same pins, GND and VCC are at the same pins, and pins 36 and 37 are "SCK" and "RESET" on atmega32 which is logic to put on the programming connector.
However, MISO and MOSI are not connected to XT1, which is strange.
Also there are no GND/VCC pins along the other three sides of the microcontroller.

So, I suppose this could be some old Atmel microcontroller. Possibly, the chinese guys found a source of some very cheap very old microcontrollers and implemented an IMAX on them.
This is very laudable from nature protection point of view :-]

推测这个应该是便宜的老款芯片,或者是大陆仿制的atmega32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口不在你板子左上角那六个2.54的排孔吗,对应找下顺序就好了

那不是6个。是5个。这个板子不是一般的板子。跟市场上绝大多数不一样。你都不知道芯片是哪里出的。

楼主:
看到Google Groups里的Matthius 这么悲观的说,
Mine is terrible too, and I can't calibrate it. The seller is not able to say me what is this MCU. That's why I bought a new one, with a known MCU, that I'll be able to flash and so to calibrate =)
I bought a B6, I'll just switch the board with my B6AC and throw the bad one.

大陆的山寨厂,还自己换不一样的芯片,拿出去卖。用户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一些工程师都逆向还找不到合适的MCU,费了半天功夫,对不上号。
由于这种充电器的B6芯片对不上(大陆的某款不知名芯片),也不能刷上开源固件,所以就这样不能校准充电器。。让人很无奈。他们都是在ebay和amazon上买的,不好用就扔掉。再买一个,基本上没有换货的。。问商家,商家也不说是什么芯片来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个口子的话,那极有可能是新唐M0517的芯片,刷机比较麻烦,楼主可以尝试下,刷成功了功德无量呀{:1 ...

一定不是M0517,对了半天脚针都不对。新唐的不出11脚针的MCU,把他们的datasheet看了一遍,还没发现。

下面是我做的脚针分析图。
提供大家使用。

有需要的,可以尝试下,看看能不能刷上。

市场上大多数的山寨B6用的mega32, M0517的固件都不能刷。鉴定完毕。

我给这个山寨B6 命名 山山版B6充电器。是在山寨的基础上再次山寨降低成本以至于都不能友好地hacking了,可以说是样子货

楼主:
朋友们,如果有同款板子,也是这样不知名的B6充电器的话。

实在不行可以参考这个方法——更换电阻来校准B6充电器。

这里有需要更换升级的电子器件清单。希望有用。

下载地址

http://members.home.nl/marion.ben/Instructions%20for%20upgrading%20Imax%20B6%20charger%20V2.doc

网友:
11脚,那是atm32?B6乱得,唉

网友:
楼主加油,等你这教程一出造福万千模友啊。

网友:
我关注你了 你真能折腾 哈哈哈

网友:
楼主,你什么时候刷??

楼主:
没。不知道芯片型号,也不知道融丝位。找不到匹配打型号的固件。关键是不知道芯片型号。15楼有鉴定结果。

暂时只能通过电路修改方法校准,软件校准暂时不行。

网友:
哦哦。

引用 楼主:
没。不知道芯片型号,也不知道融丝位。找不到匹配打型号的固件。关键是不知道芯片型号。15楼有鉴定结果。 ...

哦哦。                         饿

网友:
我的好像是mos管烧了,4407和4468,找了两个3918焊上去,不能用!

网友(2016-01-21):
这都行 不错啊 学习了

网友B:
跟您的是一样的b6,但是看到帖子里没有刷机的hex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您的是一样的b6,但是看到帖子里没有刷机的hex文件啊,

目前不知道芯片类型,所以不知道怎么写程序,没办法给大家固件。

这个芯片在市场上,还真没见过。连贴牌都没有。建议换个有贴牌芯片的B6,或者通过貼片电阻更换来调整精度。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折腾。我暂时没时间了。

网友(2016-10-05):
居然和你的是一样的,中招了,实在是看不懂,我的还有排线口出来,但是没有字。。。。。

网友(2019-01-14):
刷好了吗?我有一个同款山山版B6

网友(2019-04-15):
山寨真的很厉害。。

网友C(2022-04-19):
引用 楼主:
一定不是M0517,对了半天脚针都不对。新唐的不出11脚针的MCU,把他们的datasheet看了一遍,还没发现。

下 ...

可不可以换个思路,直接换上一个atmega的芯片试一下,顶多损失一个atm芯片?个人拙见勿喷

楼主(2024-04-18):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换个思路,直接换上一个atmega的芯片试一下,顶多损失一个atm芯片?个人拙见勿喷 ...

N多年之后又回来看这个贴。当初可真能折腾啊。就为了校准一下不准的山寨B6。
N年前用的山寨B6无法刷机,去年入了个SkyRC Q200 Neo 4路带蓝牙独立模组充电器。充电器直接顶配了。要是B6能争气一下还行,但是单路并充已经无法满足快节奏的生活了。4路电池独立并行充电节省时间。但是没有时间折腾了。

网友:
等你成功,我也买到山山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