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无法解锁地面站可以解

楼主(2015-11-25):
我的AT9遥控器。PIX不能解锁,地面站上没有提示有问题。通过地面站上面的可以解开。但是遥控器就不能解。求助

网友:
问那些说PIX好的高手去咯……

网友A:
不是说好哪里去了,你看下你的 摇控的校准以及通道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好哪里去了,你看下你的 摇控的校准以及通道吧!呵呵!

谢谢了。已经搞好了

网友B:
什么问题,看到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看到过类似的

是不是油门未设置成反相

网友:
咋没有答案

网友:
第一  安全锁没开
第二 水平没调好
第三 GPS星星不够
第四油门行程不够 (我的天七油门行程最低要到1100)
常见的就这么多
其他的问题论坛上有  可以搜

终极大招  刷机 重新校准飞控指定能好

网友C(2016-01-11):
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

3.2的就好了。我的就是的,一直没有问题的

网友:
嗯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
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

网友:
请教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步骤

网友:
我的飞机都飞老远怎么地面站小飞机一点也没动
PIX 固定翼

网友:
我开着地理围栏 有时候也不能解锁

网友C:
有没固定翼的PID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固定翼的PID 看看

没有固定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