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求助NAZE32 在CF的PORT里选中了uart2 之后就连不上了

楼主(2015-11-25):
泡泡老师求助NAZE32 在CF的PORT里选中了uart2 之后就连不上了。刷固件也没法刷请问用办法救活飞控吗 泡泡老师求助NAZE32 在CF的PORT里选中了uart2 之后就连不上了 飞控,固件,泡泡老师,CF穿越火线 作者:vivi123 7434

网友A:
Uart2 是指向 4Pin Uart 接口,現在只能用USB TTL 連电腦 。
希望有幫助你。

网友B:
按板凳说的方法试试,搞一块USB-TTL,接到GPS那个接口上去,要是能连上改回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板凳说的方法试试,搞一块USB-TTL,接到GPS那个接口上去,要是能连上改回来就行了,

试了试连接不上,估计是STM32芯片波特率变了 和CP2012 连不上,查到电脑上串口能正常认出来,就是连接上不上STM32估计芯片锁死了。不知道自己买个STM32芯片,用热风枪吹上能不能用,实在不行,再买一块NAZE32``!
鼓捣GPS 结果把飞控给挂掉,也是没谁了,GPS还没能和飞控连上呢~~~!!哭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2 是指向 4Pin Uart 接口,現在只能用USB TTL 連电腦 。
希望有幫助你。

4PIN UART 接口是那几个真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