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360续航时间大概多久?

楼主(2015-11-26):
两个月前入手猛禽360,LD2213 920kv  9450乐天20A,minix飞控空机重610克,用3s5200.只有8分钟不到续航,理论上不应该只有8分钟啊,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和气温低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和气温低也有关系

9月份,这里温度20多度,5000的电池也能放出来3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你的猛禽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9月份,这里温度20多度,5000的电池也能放出来3500左右

现在都快12月了

网友:
8分钟有点短啊

网友:
20分钟可以有吧?

网友:
绝对不合理,我的35003s电池,1300g都飞了10分钟,你可以测下电流,平常飞的时候,然后对照电机厂家的拉力效率表看看,就知道是动力那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20分钟轻松,仿大疆,4s5200

网友:
电池充满是4.20,12.60v   飞到3.55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
450 5200都可以飞近20分钟,你这个明显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