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机输出通道问题

楼主(2015-11-26):
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解锁油门后电机无力,轻推油门和油门推全电机转速不变,而且四个电机输出通道数值不一样,请问懂得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啊?

油门推全电机转速上不去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吧

网友:
遥控模式  摇杆 校准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联在电脑上看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我也遇到相同的情况,油门行程也做了校准。还没解决,准备换个apm试试。楼主解决了就发上来

网友B:
看看接收器到APM的线和电调到APM的线的顺序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接收器到APM的线和电调到APM的线的顺序正确

顺序绝对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相同的情况,油门行程也做了校准。还没解决,准备换个apm试试。楼主解决了就发上来

看看泡泡老师的新教程,清除那个什么玩意恢复初始设置,但是固件得刷到3.1.5,高了就不行了

网友:
罗盘没有校正

网友(2019-10-27):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