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改433

楼主(2015-11-26):
需要什么东西,淘宝上怎么搜,有人知道吗

网友:
1.433需要遥控有ppm输出
2.TB关键字“433增程”
3.建议咨询下AT9群的魔友,看支不支持433

网友:
主要433收发模块,万能宝有套件,主流品牌应该还可以。

网友A:
AT9有PPM输出可以改433增程

楼主:
东西哪有买?

引用 网友A:
AT9有PPM输出可以改433增程

东西哪有买?

网友A:
淘宝增程发射接收套装很多啊,买回来小改一下就能用

网友:
没用过,应该不好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增程发射接收套装很多啊,买回来小改一下就能用

私聊个详细的内容吧

网友B:
不用改,可以直接上433转发

楼主:
接收呢

引用 网友B:
不用改,可以直接上433转发

接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呢

原接收接433的发射,433的接收接飞机飞控

楼主:
at92.4啊

引用 网友B:
原接收接433的发射,433的接收接飞机飞控

at92.4啊

网友C:
航模遥控都支持433,接口一般是模拟器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聊个详细的内容吧

AT9后面的教练接口可以直接输出PPM,接增程只要找个教练插头改一下增程PPM输入线插上就可以用,美观点可以买内置的增程模块从遥控内部接线,天线一并改好就好看了。

楼主:
我看看

引用 网友C:
航模遥控都支持433,接口一般是模拟器接口,

我看看

网友D:
是的,转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转发就行

谔谔……1

网友E:
天地飞比你那个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地飞比你那个好

天地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