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分享:穿越机超小型GPS!

楼主(2015-11-26):
超小型穿越机GPS,可用于CC3D和NAZE

适用于CC3D,NAZE,APM,PIX,  价格好便宜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5003-12869135648.12.d7QYWM&id=524535147988&scene=taobao_shop

网友:
嗯不错价格看着也行

楼主:
价格都很不错哦,APM, 电调,GPS等都是超低价了

网友:
把陶瓷天线改小了,有意思吗?GPS的PCB的确可以做得很小,但天线还是别做小了

网友:
不错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A:
我正在想試不試買個玩玩,  NAZA32用的.  不知道效果,

网友:
天线小了会影响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想試不試買個玩玩,  NAZA32用的.  不知道效果,

一定都OK了

网友:
在淘X看過這個小GPS ,NAZA32是有兩種的, 還有個是NAZA32 + 什麼的,  兩者不同在於那裡 , 另外調試容易嗎,是否不用再刷寫 ,安裝其他的什麼軟件呢?

楼主:
GPS连接上就好了啊,啥都不用装的

网友:
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穿越机要GPS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要GPS何用????????

为什么不可以用,CC3D Revolution/ naze等其他飞控都可以用GPS啊

网友C:
这个GPS可以定高定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GPS可以定高定稳?

GPS 不是用来定高的,气压计才是用来定高的,GPS主要用来航迹,定点,巡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