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基于arduino的航行灯蜂鸣器

楼主(2015-11-26):
最近在学习arduino,这次做的是一个航行灯和蜂鸣器一起的小模块,虽然有点浪费,不过有乐趣,也可以学习。需要的材料:arduino pro mini 或其他arduino uno 等都可以
led灯,蜂鸣器,ULN2003A或ULN2803APG等其他晶体管,1k电阻等。
使用一个接收机通道控制多种闪光模式和蜂鸣器,请看演示视频:

接线图:

led要接限流电阻,或串联多个led,如果要使用大功率LED灯要使用2003a或2803等

uln2803的使用可参考 http://www.moz8.com/thread-58374-1-1.html

我通过一个旋钮来控制多种模式,魔友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代码修改很简单,如果有要帮助请留言。

arduino程序的写入请看:http://www.arduino.cn/thread-1066-1-1.html

或是泡泡老师的关于15元超声波模块的视频: http://www.moz8.com/thread-44461-1-1.html

代码附件:   blink123.zip (867 Bytes, 下载次数: 31)

@飞天狼

网友:
嗯不错我还有两个做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支持

网友B:
大神,做好了卖个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做好了卖个给我吧

自己动手,才有感觉啊,也能学到东西,如果有不懂的@Guc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嗯,做为新手学习还可以资料也很好,实用的航行灯蜂鸣器还有更多的方案

网友C:
arduino好入门吗?我51搞好久了,代码还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duino好入门吗?我51搞好久了,代码还是看不懂!

还可以,挺简单的,用的程序几乎是c和c++,买本书或去arduino的中文论坛看看,我帖子里有链接,挺不错的

网友D:
建议接受接过来的红线接到RAW口上,不然可能烧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接受接过来的红线接到RAW口上,不然可能烧板子

红色是从接收机供电啊,怎么会烧呢?

网友:
现在在啃C51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红色是从接收机供电啊,怎么会烧呢?

不是接收机供电 应该是电调或者说BEC供电
这个电压是没有标准的 可能大于5.0V的 比如好盈V3等高压电调
这个时候如果直接arduino的VCC就可能烧 接RAW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接收机供电 应该是电调或者说BEC供电
这个电压是没有标准的 可能大于5.0V的 比如好盈V3等高压电调
这 ...

这个意思啊,raw是做什么用的?初学也不太懂,求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意思啊,raw是做什么用的?初学也不太懂,求教

Arduino的VCC是直接接到ATMega328的VCC脚的 电压范围1.8-5.5V
Arduino的RAW是经过MIC5205 LDO稳压器接到ATMega328的VCC的 电压范围2.5-16V 另外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1V

具体接哪个 还是要看你的BE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duino的VCC是直接接到ATMega328的VCC脚的 电压范围1.8-5.5V
Arduino的RAW是经过MIC5205 LDO稳压器接到A ...

我用的电流计供电,电压不会高于5.1,一直不知道raw干嘛的,谢谢啊

网友E(2017-04-08):
改用1w的灯珠这个arduino可以承受得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用1w的灯珠这个arduino可以承受得了不

驱动不了,要用达林顿管驱动,如2003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不了,要用达林顿管驱动,如2003等

接线
  信号输出:      arduino的3、5、6、9
         输入:   ULN2003A的1、2、3、4
         输出:   ULN2003A的16、15、14、13

根据这个图

网友:
达林顿管

网友E:
这样子接线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子接线对不对?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芯片有点不同,都是达林顿,接线一样http://mall.moz8.com/m/post/58374?isHideTitle=0&from=apph5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芯片有点不同,都是达林顿,接线一样http://mall.moz8.com/m/post/58374?isHideTitle= ...

就是说接线对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接线对喽?

嗯,是对的,注意要接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对的,注意要接地线。

知道。谢啦O(∩_∩)O

网友(2015-11-27):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