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CC3D设置放置方向

楼主(2015-11-26):
把飞控的设置清除 然后不知道设置放置方向了。。。 请教怎么在软件上设置! 大神快告诉我吧

网友:
看软件会设置。
光说有点不记得在哪页了。

网友:
趁泡泡不在抢生意啦

连接好飞控,点击configuration进入设置,之后选择Attitude页面,设置飞控板与真实姿态的相对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