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硬改500w 感觉不错,给大家转来看看

楼主(2015-11-27):
入了两片B6板,测试玩了下,功能是不错,就是功率太小啦,才50W,这让用惯了1420的我实在不能忍受。
还好B6板子价格便宜
初步折腾结果汇报下:
首先根据B6的电路图分析下各部分的功能,找出扩流的功率器件和控制信号。上示波器,几下就测试完毕。
其次,拆我的1420充电器,这个是550W的,确认功率部分的型号和,电路结构。

继续

根据绘制的1420草图初步搭建功率部分电路

连接上,一次成功

网友A:
焊设备,高技术

网友(2017-04-08):
绝对技术贴

网友(2017-05-31):
能不能还要那么厉害

网友(2017-04-08):
没看懂,所以你牛

楼主(2015-11-27):

回复次数有限,我下面的步骤看一会分帖,不好意思了
初步测试已经完成,对电感的选型也已确定。
12V输入充3S 可以开到24A比较稳定,发热量适中。效率85~89%左右
12V输入充6S 可以开到8.8A比较稳定,发热适中。效率82~85左右
27V输入充3S 可以开20A能稳定,发热量高。效率不足80%(都转换成热量了,效率低)
27V输入充6S 可以开13.5A 很稳定,发热量低。效率91~93%(呵呵这就是我想要的)
到此功率部分折腾完毕了,所有的功率器件型号已最终确定。
下一步该折腾下平衡精度。

是用康铜丝电阻替换掉原板的0.1欧电阻,电流采样为6倍。b6设置充电流步进为0.1安,相当于0.6安。扩流后就要以0.6为实际步进计算了哈。当然也可以改变康铜丝的长度,来缩小这个电流比。比如100w,200w。

去电子市场买来稍微大点的散热器,为提升电流做好储备。
定位划线、钻2.5毫米的孔,攻3毫米的丝。

搞定后开始安装原件,为了比第一版更加提升输出功率,在第一版里发热较大的有几个器件更换了信号,块头也大了不少。

请注意用绝缘垫给每个功率器件都搞好绝缘。DC-DC也调整成12V输出再给7805供电。这样风扇也可散热力强些。

第三步按照手绘电路图连接个个原件,所有大电流的地方都用的14号硅胶线,信号线用的20号硅胶线。
电感线圈用扎带捆在散热器上。真是个麻烦的大工程
检查了两遍,这样就基本能往B6上套了。

第四步去掉B6版上的输入保护管、输出保护管、取样电阻和绕线电感四样东西共5个原件。
第五步 将电压取样电阻2.7K的那一只并联个3.6K的电阻,这样才能提升输入电压到29V。
第六步 连接好输入输出线头。
上电测试,一次成功。
另外说明下我的电流调节,第二版中有意把电流再做大点,选用的1.2毫米的康铜丝双线并联,长度为3.5厘米。
这样微调下就可以达到扩流10倍的采样效果了。第一版选用长度为4.5厘米。

附上手绘电路图,供大家参考。

这个原理图上DC-DC输入部分正极我加了只防反接的二极管,也可以不加,图上没画,直接接在电源输入正。
DC-DC负极输入端和输出端是共地的,注意输入端负极上有个小×,表示那条线不接。

图中管子型号:
K1=IRF3205
D1=MBR40100
K2=IRF4905
K3=IRFB4110
D2=MBR40100
K4=IRF4110
L1=125电感量的磁芯用1.5毫米漆包线,双线绕16圈
DC-DC模块是通用降压型3A模块
7805是原板拆机,散热器右上角的管子是原板拆机的放电管(这个我就没打算扩流了,不研究它了)
康铜丝1.2毫米 长度3.5厘米,双线并联作为电流采样电阻。大家要搞建议先用5厘米,然后慢慢收短,越短输出电流越大,小心烧东西哈。
!!!!!提别提醒,改装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最后预祝大家改装成功,也算我功德圆满。

(1)到6月30日:用27V输入开到500W充6S电池,电流约21A
     已经充了30组500的电池了,运行还不错,散热器温温的。线路也很够粗。
(2)在27日测试时用27V供电,开250W充3S电池,电流也是开20A左右,
    结果充了三分钟,听到一声响,输入电容给爆炸了。原来板上的电容是25V470UF的,耐压不足;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我发现这个扩容后的电路,对于降压一半的时候转换效率低到83%以下,电容和散热器都很烫,特别是输入电容很烫。
(3)后来用12V电瓶供电,开25A充3S电池,一点问题没有。也是300W左右。
总结一条,压差小的时候可以开高点功率,最大电流在25A左右比较安全。输入27V充6S电池开500W充最爽,效率在92%左右。
还没拍照,找个好点的相机拍点在上图哈。

配置的温度传感探头是LM35温度传感器

图中用三芯线连接的就是LM35,夹在散热器上就能读出散热温度,也可以用B6设置温度保护,避免烧坏东西。我设置的65度。

现在可以看到有三串在平衡,当然这是是变化的很快的,我发现B6的平衡算法是从充电开始到结束一直都在平衡,当然每过几十秒要停几秒不平衡。
可以看到平衡灯闪烁很快,但是电压最高的一串始终没有闪。到了充电后期,大家都闪的少,闪的慢了。说明平衡的差不多了。
改装方法:
1,找6颗LED灯,红黄绿随便。找470欧电阻6颗,封装形式贴片1206
2,焊接LED的负极焊接至放电电阻的上端,LED正极串过470欧电阻焊到放电电阻的下端。
看图就明白啦。

注意470欧电阻上写的字是471
上面是负极。下面的图标注错了,删不掉

通过多次测试,扩流10倍已经能稳定工作啦。
下图是设置为0.2A电流,实际电流2。07A

下图是设置0.8A,实际为7.97A

可以看出越高越变小,但是幅度不大,要求不高也能接受啦。

细节大图来啦。
图1:原电路板红圈处的零件请取下不用。

分别是电源座、防反接保护管、续流二极管、电感线圈、输出保护管、电流采样电阻。

图2:用电解电容35V1000UF的更换白圈中的两个电容,用电阻并联在黄圈处(用于骗过输入电压检测,让B6可以接收29V电源电压)如果你又想用12V又想用29V那就只有在电阻上加个开关了。不过我是直接焊在上面的,输入电压必须在17V以上才行。

最后谢谢,原帖的lz,好技术

网友:
超赞技术贴

网友:
绝对技术贴!

楼主:
但是这帖的颜色,被我搞炸了,你们看字很难

楼主:
最重要的文字我再发一下

图中管子型号:
K1=IRF3205
D1=MBR40100
K2=IRF4905
K3=IRFB4110
D2=MBR40100
K4=IRF4110
L1=125电感量的磁芯用1.5毫米漆包线,双线绕16圈
DC-DC模块是通用降压型3A模块
7805是原板拆机,散热器右上角的管子是原板拆机的放电管(这个我就没打算扩流了,不研究它了)
康铜丝1.2毫米 长度3.5厘米,双线并联作为电流采样电阻。大家要搞建议先用5厘米,然后慢慢收短,越短输出电流越大,小心烧东西哈。
!!!!!提别提醒,改装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最后预祝大家改装成功,也算我功德圆满。

楼主:
看见感觉不错,转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见感觉不错,转来的

很厉害的技术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厉害的技术派了。。

嗯,大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

不客气。
也看了你转的另外一个更详细的帖子。
不错。。

楼主:
嗯,这个帖是因为我刚刚回复次数有限, 所以直接再来一贴,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帖的颜色,被我搞炸了,你们看字很难

手机看。。
没颜色。。

网友:
这个必须赞一个,就是帖子背景太绿看不清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次数有限,我下面的步骤看一会分帖,不好意思了

帖子合并到一起了图片需要从新搞到论坛上来一下

网友:
吐槽的来了,非常反对这种多个电池并联充电。原因很简单。每个电池所剩的电压不可能相同,插上去那一刻短时间电池对电池快速充放电,对电池健康有影响,此外HX2.54这种连接器(插头)的最大电流是3A。不知道你具体充电电流多少,但是电池对电池的电流一定会大于这个值!连接器会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D:
我靠,这个动手要求比较高了,我还是看看就好了。

楼主:
好的,我等等搞一下

引用 网友C:
帖子合并到一起了图片需要从新搞到论坛上来一下

好的,我等等搞一下

楼主:
谢谢顶帖

引用 网友E:
顶楼主,不错!

谢谢顶帖

楼主:
设备才是重点,焊接慢慢练

引用 网友A:
焊设备,高技术

设备才是重点,焊接慢慢练

楼主:
吐的不准确,串冲的算法有不同,你说的方法

引用 网友F:
吐槽的来了,非常会对这种多个电池并联充电。原因很简单。每个电池所剩的电压不可能相同,插上去那一刻短时 ...

吐的不准确,串冲的算法有不同,你说的方法现在好像不采用的

楼主:
自己可以试试,应该不难的哦,看好你了

引用 网友D:
我靠,这个动手要求比较高了,我还是看看就好了。

自己可以试试,应该不难的哦,看好你了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

引用 网友E:
顶楼主,不错!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吐的不准确,串冲的算法有不同,你说的方法现在好像不采用的

我说了2个问题
1并联电池间的瞬间压差
2连击器电流额定电流

b6的串充电电路我知道,这个并不反对。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丝毫没有质疑你的技术哦,看你家伙也很全这点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了。有讨论才有提高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对了,串冲并连?不懂

引用 网友F:
我说了2个问题
1并联电池间的瞬间压差
2连击器电流额定电流

对了,串冲并连?不懂

网友:
看到你把好多3s电池并联了对么

引用 楼主:
对了,串冲并连?不懂

看到你把好多3s电池并联了对么

网友G:
楼主开几套板来造福一下模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开几套板来造福一下模友呗

我也想,但是淘宝没有一架店可以买齐的,太心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可以试试,应该不难的哦,看好你了

好,试试就试试,不过得过一段了,年底忙了。

网友:
高手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才是重点,焊接慢慢练

打好设备发错了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H:
嗯这帖子不错。实用。学习了。收藏留着备用。

谢谢。                         .

网友I:
好不错不过元件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不错不过元件不好找

嗯,淘宝一家店找不齐                                                                     。

网友:
嗯能否贴出链接我看看

网友J:
转帖请注明出处 及原发帖人 以示尊重

楼主:
哦,下次注意。

引用 网友J:
转帖请注明出处 及原发帖人 以示尊重

哦,下次注意。               .

网友:
史上最强改装!!

楼主:
大神的杰作,的确叼

网友K:
我今日打算改装 能否提供下原帖网址和作者联系方式

楼主:
51mx。 自己找找

引用 网友K:
我今日打算改装 能否提供下原帖网址和作者联系方式

51mx。          自己找找

网友:
不错,这样精度会不会有保证

网友L:
建议电感多绕几圈,感觉电感圈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电感多绕几圈,感觉电感圈数少

楼上有写,记得

网友M:
这帖子要顶 我平时都用A6 B6也有锂电用不上 镍氢镍镉铅酸用它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帖子要顶 我平时都用A6 B6也有锂电用不上 镍氢镍镉铅酸用它还是可以的

b6是最入门的串充了

网友N:
请允许我说三个字: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允许我说三个字:好厉害

好吧。            …

网友O:
很专业,航模大匠,业之重器。如果能配齐物件,准备照葫芦画瓢,一试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专业,航模大匠,业之重器。如果能配齐物件,准备照葫芦画瓢,一试身手。 ...

谔谔,设备太贵

网友K:
买了些零件 近期改吧。不过我的主板跟原作者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了些零件 近期改吧。不过我的主板跟原作者不一样

找对位置就好,对了,元件哪里可以搞到,我淘宝找不齐,来一套元件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找对位置就好,对了,元件哪里可以搞到,我淘宝找不齐,来一套元件呗

很多店铺得 一家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多店铺得 一家买不起

唉。             .

楼主(2016-01-16):
你也可以有                                   。

楼主:
好吧,你也可以改的                              。

楼主:
搞起,自己改一个试试

网友:
敢问大神,我的b6是80w的升级版,我刷固件放电的时候没装外壳,把贴近输出口底部的三极管烧了,现在一放电就说硬件失败。 请问那个底部挨着输出口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底部有3个挨着底壳散热的三极管,有一个离其他两个比较远的,在充电口下面),多谢大神

网友P:
太强大了,看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太强大了,看不懂,帮顶

不难的 ,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们太牛X

哈哈,试试呗

网友:
楼主好厉害,技术贴啊

网友R(2016-04-14):
出个改装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出个改装套件吧~~~

电子元件一家店找不起啊

网友S:
这太流弊了,改装后那不是外场小王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太流弊了,改装后那不是外场小王子了,

哈哈可以有

网友:
我说一句话:6666

网友:
可以改名牛B6了,膜拜

网友(2016-05-23):
很實用性的充机改故教學贴,對喜歡D|Y折騰的机友一定一喜歡

网友T:
另外想說,樓主真利害,大大改变平价充机B6的實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另外想說,樓主真利害,大大改变平价充机B6的實用性!

开干吧,可以有

网友:
楼主说的像是自己搞的一样,请尊重一下原创好吧,

网友U:
这样对电池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样对电池不好吧

没事的啊

网友:
这个帖子看得出是玩电源的高手呀

网友(2016-11-02):
技术流啊,果然高手在民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