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起飞重量 选择合适的电机

楼主(2015-11-27):
求教  各位大神  前辈 ;我该如何根据飞行器的起飞重量去选择合适的电机;电机厂家的力效参数 说是看50%油门情况下的拉力;但是有的厂家  比如 飓风  朗宇等 都是 在多少电流下 多大的拉力;遇到这样的参数表  我该如何选择。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请列出轴距 起飞重量 电池节数

网友:
根据载重选择,电机配浆后四轴(六轴,八轴)总和最大拉力减起飞重量剩下富余拉力,多轴需要富余拉力维持正常飞行,富余拉力越大电机负载越小续航好,供参考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看力效,g/w,理论上来讲越高越好。

网友A:
这么说吧,现在的电机,不存在什么独家技术,就做工和用料的区别,所以这些有头有脸的,一样大的马达差距很小。根据起飞重量的话可以直接看大小的。
150-250克左右每轴的,用2208级别
300-400这样子可以用2212
350-500这样子用2216
500,600这样子,可以直接用3508,或者3110这种了
700-900的,用3510,3512或者直接用4010/4012的
1000-1200的,可以用4016
大概就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现在的电机,不存在什么独家技术,就做工和用料的区别,所以这些有头有脸的,一样大的马达差距很 ...

这个太赋予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