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飞控求助

楼主(2015-11-27):
入了V1飞控!哪位朋友有安装及设置教程吗?,还有V1的飞控能一键返航吗?好像v1的一键返航跟失控返航是一个原理?都是返航途中不可控?一直用的玉兔二飞控!返航这块用习惯了!一键返航途中遥控是全部可控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现在可以设置一键返航了 如果想取回控制权 切换下姿态就行

网友:
原理和失控返航是一样的

网友:
1. 触发方式两种:1)失去遥控控制信号,飞控自动触发
                          2)在基础-遥控界面,通过遥控设置失控保护设置。飞行时档位开关拨动至此,飞控触发失控返航
2.NAZA飞控的失控保护分为自动下降(飞机最后位置下降),和自动返航下降(起飞前GPS大于6星并持续8s,系统自动记录返航点,失控后返航到此位置)
3.个人经验观点,望各位指正!

网友:
这个 飞控怎么样     我是小白   。。。。。。

网友A:
P2飞控与naza v1   哪个比较好

网友:
你买的多少钱呀    交流交流  我的也快到了

网友:
大疆的干预不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飞控与naza v1   哪个比较好

买成600包邮!又配了个pmu 260包邮!iosdmini  又260...再加个v2的LED差不多1200了!!很稳悬停一点不飘,一键返航误差1米以内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返航途中不可控这点不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