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apm 外罗盘,反复按照各种教材、视频调试多次试飞。...

楼主(2015-11-27):
我的情况跟很多朋友一样,apm2.8 用外罗盘,反复按照各种教材、视频调试多次试飞。一开 Loiter、定点、返航、降落都没成功过。。。。 罗盘按不同方法校准过,转动飞机都能正确指到东南西北,也试过按着飞机开大油门测试干扰(没发现干扰,大油门红线不动)。  稳定、定高没问题,定高很稳。
miniapm  8mgps带罗盘
请大家有经验的朋友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是单独的外接罗盘吗?还是gps自带的?

楼主:
gps自带的啊,8M 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独的外接罗盘吗?还是gps自带的?

gps自带的啊,8M 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独的外接罗盘吗?还是gps自带的?

自稳,飞行都很好,我的参数都调好的,自稳下很稳,不怎么跑定住的了,就是奇怪,一拨悬停就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自带的啊,8M GPS

可以看看gps状态,有几颗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gps状态,有几颗星

都在15左右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稳,飞行都很好,我的参数都调好的,自稳下很稳,不怎么跑定住的了,就是奇怪,一拨悬停就跑。 ...

你说的悬停是定点吗?gps没有定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gps状态,有几颗星

搜星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悬停是定点吗?gps没有定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开悬停就跑,没定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星应该没有问题的

接上地面站看看吧,3d定位显示才行,再看看gpshope参数还是什么的,好像要在2以内才是定位成功,具体记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悬停是定点吗?gps没有定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星数有15的了,不知道为什么定不住,还是那里参数不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星数有15的了,不知道为什么定不住,还是那里参数不对呢

实在不行,就刷其他的版本试试,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悬停是定点吗?gps没有定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自稳,稳的基本不动的了,一开悬停就跑了,罗盘也在现场调试了,干扰现象也不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稳,稳的基本不动的了,一开悬停就跑了,罗盘也在现场调试了,干扰现象也不明显 ...

罗盘出问题也确实会这样,i2c接口有接其他的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出问题也确实会这样,i2c接口有接其他的设备吗

没有接啊,你说的地面站数据,我看了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啊,你说的地面站数据,我看了也没有问题

有显示3D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显示3D定位吗?

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显示3D定位吗?

就是一打开关就往一边飞,罗盘测试过,没多大干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啊,你说的地面站数据,我看了也没有问题

有没有选用外接罗盘,miniapm上应该有焊点或针脚选择吧,没用过mini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选用外接罗盘,miniapm上应该有焊点或针脚选择吧,没用过mini不是很清楚

地面站上的方向正常啊,指南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选用外接罗盘,miniapm上应该有焊点或针脚选择吧,没用过mini不是很清楚

会不会数传影响呢,我用的WIFI数传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数传影响呢,我用的WIFI数传链接

有可能,你拔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你拔掉试试

但是数传跟罗盘不是一个接口的,这样会影响系统动作吗?奇怪的,应该不影响磁感量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数传跟罗盘不是一个接口的,这样会影响系统动作吗?奇怪的,应该不影响磁感量的啊 ...

应该是不会,不过找不到办法就试试,以前我用自己做的超声波模块,就出现罗盘失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会,不过找不到办法就试试,以前我用自己做的超声波模块,就出现罗盘失灵的情况

哦,这样啊,那么用3DR数传应该不会影响吧,一般罗盘干扰才会这样跑偏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那么用3DR数传应该不会影响吧,一般罗盘干扰才会这样跑偏的吧 ...

罗盘干扰会使定位出问题,先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干扰会使定位出问题,先试试吧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肯定是GPS有问题。好好查查。是不是你设的飞行模式不对啊?再就是你的遥控器设关控自动返航了吗?最好传张照片看看你的GPS安装位置。再查一下内置罗盘。先把外置罗盘拔掉。看看内置罗盘起作用不。如果起作用就说明你的内置罗盘没有取消掉。是内置罗盘被干扰了。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接线插错位置,我就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是GPS有问题。好好查查。是不是你设的飞行模式不对啊?再就是你的遥控器设关控自动返航了吗?最好传 ...

我的迷你APM没有内罗盘的啊,飞行模式是对的。我的控是乐迪AT10,设定了关控返航的啊,离电机距离应该是够的,现在准备装个独立罗盘看看,效果怎样。今天飞也是没有解决,暴力飞行和定高很好,定高手辅助一下基本钉住了,就是奇怪,一打悬停就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接线插错位置,我就有过

接线是肯定没错的,不上浆,油门70都没有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迷你APM没有内罗盘的啊,飞行模式是对的。我的控是乐迪AT10,设定了关控返航的啊,离电机距离应该是 ...

这样的话估计就是你的GPS有问题。换一个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估计就是你的GPS有问题。换一个试试吧!

已经换了个新的,也是一样效果。今天整理了一下,怀疑是震动影响,原本用海绵胶减震的,今天装了个减震器,明天试飞一下,希望能解决问题。

楼主:
昨天装了个减震器,今天试飞一下,比之前好了很多,但还是有跑偏。已经可以判断是震动问题影响可能我用碳纤维3浆也是动平衡不好,大家也千万别用碳纤维的3浆,平衡很差,也做不了平衡。今天果断定了EMAX电机4个。所以奉劝装机的朋友,电机在4轴里面起决定性关键,再好的飞控,在震动下也会失灵,其实APM是很好的系统,暴力和自驾是很好的,但很怕震,所以很多朋友说它失灵不好飞不稳定,其实它需要配上比它身价贵几倍的电机,把震动控制好,它就很听话了。我一直有飞固定翼,直机,入手APM,大的和MINI的都飞了,装在精灵壳里面,暴力飞行了起码50个起落4500 3S电池,没有失控现象,当然,这个暴力是以电直的标准的3D飞行,只是没有翻滚,因为觉得4轴翻滚很丑。同时也试试悬停,一直没定好,什么罗盘什么GPS,换两三套试了,现在用8M,就是没定好。干扰什么的也减到最低了,也发现没定好。最后只好归咎震动了,可能我的暴力飞行,电机慢慢产生了动差。今天问题终于查出,期待EMAX电机的表现。好车配好胎,好马配好鞍,真没错。所以,想装4轴的朋友把投入重点放电机上,你就少了很多弯路了。我觉得电机电调不好,只会浪费时间调试的,根本没用的,一套好的动力系统,哪怕默认参数都有很好表现,根本是你会不会调试的问题,看了很多资料视频什么的,如果一套不匹配的动力系统,什么天王老子也是浮云。。。其实玩飞控第一课应该是,你的动力系统花钱配合没有?没有配合,别入手,只会花更多的钱和时间在调试炸机上。AMP没错,只是给震傻了,如果地震,减震的东西也是浮云。不过也,没有那么多人走走弯路,炸炸机,运营商也是要吃饭的,祝大家天天愉快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装了个减震器,今天试飞一下,比之前好了很多,但还是有跑偏。已经可以判断是震动问题影响可能我用碳纤 ...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之前用的是什么电机呢,不晓得MINIAPM能用CC3D的减震座波

网友:
把8m 恢复一下出厂,不用设置参数。apm能自动设置  (原来我和你的样问题)

网友(2016-04-06):
吸取经验先,顶!

网友(2019-11-21):
引用 楼主:
昨天装了个减震器,今天试飞一下,比之前好了很多,但还是有跑偏。已经可以判断是震动问题影响可能我用碳纤 ...

我10块钱一个的电机,12块的电调,APM2.8  8mGPS,铝合金机架飞的稳的很,自稳,悬停,定高没出过问题,就是前几天手机地面站切跟随的时候,突然斜飞出去,吓我一跳。应该是跟随的高度半径没设置好的缘故吧

网友(2021-03-18):
我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