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起飞不了,右旋,侧翻。怀疑四合一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5-11-27):
配置:市面普通的仿大疆F450机架,朗宇A2212,980KV电机+1047仿APC桨,好盈4合1 25A电调,APM 2.8+6M GPS,格式3S 4000电池。
在地面站上看,APM加速度计、罗盘、遥控器都已经调试好了。
解锁后,稍一拉油门,飞机就一直向右打转,再加大一点油门就向左侧翻。
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会是重心的问题吗?

11.28增加图:仔细检查过了,电机、桨都没有错,上月刚装过一架F450,飞得很好,模友提醒后又再三检查,确实没有装错。仔细再通过地面站调试发现,油门稍大时,输出到3、4电机异常,如附图。这种情况该如何调试·
附调试图(图一):

经模友提示,对电调再次进行校准,不接电机的情况下,刚开始拉油门,四个电机通道输出步调一致(如图二),
(图二)

50%油门持续约1分钟,特别是操纵杆各方向运行再复位后,四个电机通道输出量开始不均衡(如图三)
(图三)

再二次重新校准电调,接上电机后,测试的结果惨不忍睹,油门打到10%左右,3、4电机通道输出明显比1、2通道大约1倍。而且保持油门位置不动,3、4电机通道竟然会缓慢地自动增加输出到40%,直至飞机侧翻。(图四)

结论:这个四合一电调有问题,准备换4个单独的电调。

网友:
你的问题以前我也出现过  是浆装反了

网友A:
检查电机转向 还有螺旋桨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看看螺旋桨有没有安装错误

网友:
电机转向,桨正反确认下

网友:
首先检查桨有没有装反或者电机旋转是否相反了
检查地面站四个通道输出是否一致
检查遥控的四个微调是否归零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就是这三种原因:1是螺旋桨装反。2是电机接线错误。3是电调没有效准。

网友:
加速度计再校准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电机方向都没调,就上桨了,小心打到自己

网友:
大家一致认为主要是桨错了。。

网友:
我在来看看解决没有

网友:
浆装反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转向 还有螺旋桨安装是否正确

正解

网友A: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还没,好盈4合一电调进行了校准。效果还是不佳。
拉油门时在地面站看到4个电机通道输出不平衡,3通道明显偏高,见主楼附图。

网友:
转向和螺旋桨,检查好了,再上天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四合一电调是接飞控上做油门行程校准的?我以前试过四合一电调在飞控上校不不了,单个的就没问题,用集线插头接遥控器第三油门通道最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合一电调是接飞控上做油门行程校准的?我以前试过四合一电调在飞控上校不不了,单个的就没问题,用集线插 ...

那就不用飞控直接插接收机校准,应该可以吧?

网友C:
校准电调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电调再试试

看来是四合一电调的问题,已在主楼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好盈4合一电调进行了校准。效果还是不佳。
拉油门时在地面站看到4个电机通道输出不平衡,3通道明显 ...

我也遇到这么问题,但是你的理解不对,地面站看到的输出值不同,是油门、apm、陀螺体的问题,如果输出值一样,还侧翻,那么说明浆问题或者顺序问题。你现在的思路是要往apm方向找,我猜你的版本是3.2.1,刷3.1.5保证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么问题,但是你的理解不对,地面站看到的输出值不同,是油门、apm、陀螺体的问题,如果输出值 ...

感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
桨的顺序,电机的转向,电调油门行程全部检查

网友:
十有八九还是桨装反了!

楼主:
继续研究 。图片分别是各电机的桨片,感觉没装反啊。
还有电机顺序也是依照右上1(逆时针)--左下2(逆时针)-右下3(顺时针)-左上4(顺时针)的顺序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