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破风F40装机贴.同问MOTOR官方,F40电机适合什么进角?

楼主(2015-11-27):
机器是装好了,不过今天测试的时候,有点小问题,电机发热比较厉害。然后费电特别快。
估计是我的电调进角的问题。同时也希望MOTOR官方能给个参数,电调什么进角比较合适?

所以今天就没有飞行视频了,晚上回去把电调设置好后,明天看看天气好,明天就上飞行视频了。、

本次装机感谢义乌迦南的大力支持,本次装机由迦南全权负责安装完成。萝卜打杂~。

本次萝卜选用的配置如下:

电机:破风 F40 2300KV
电调:小蜜蜂:20A
飞控:CC3D 刷CF程序
机架:210机架
桨:5040尖头桨
摄像头:SONY700线
图传:600MW迷你
接收:TFR6 PWM
遥控:14SG
电池:4S 1500
整机起飞重量:505G

废话不多说,看装机图片吧。

楼主:
本身就是BL程序。现在发现一个问题,电机螺母下面没有垫片,,很容易把桨弄断。

网友A:
高KV低进角,低KV高进角。

穿越机电机应该选低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KV低进角,低KV高进角。

穿越机电机应该选高进角。

穿越级KV很高。2300KV了。。为什么还要选择高进角呢?不是说低KV才高进角吗?

网友B:
试试空转最大油门的电机有没有比较尖的声音

引用 楼主:
本身就是BL程序。现在发现一个问题,电机螺母下面没有垫片,,很容易把桨弄断。 ...

试试空转最大油门的电机有没有比较尖的声音,而不是风声

网友C:
好迷你的机身。
没上6S电池吗。。
电调有没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穿越级KV很高。2300KV了。。为什么还要选择高进角呢?不是说低KV才高进角吗? ...

不好意思,晚上打错字了,穿越机应该是低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空转最大油门的电机有没有比较尖的声音,而不是风声

我们测试过,在50%油门的时候,有啸叫声,满油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迷你的机身。
没上6S电池吗。。
电调有没发热?

F40没有上6S,电调只有20A也不支持。电调4S是不发热的。。

电机有温度。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晚上打错字了,穿越机应该是低进角。

我理解低进角是速度快,但是力量小。

好比骑汽车的1,2,3,4,5档。。

低进角好比5档,高进角好比1档。不知道是否这样。

我测试的时候感觉是这样,高进角瞬间爆发力量很大。但是高速就不行了。

低进角速度可以爆发出来,但是,如果玩特技,突然拉起来是比较吃力的。如果机器超过600G是很危险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低进角是速度快,但是力量小。

好比骑汽车的1,2,3,4,5档。。

对,可以这么理解。

除了高低进角,有些电调可以设置中进角和自动进角,以适合不同的电机。

我经常用的乐天只有高中两个选项。铂金可以设置8个进角。

穿越机常用的小蜜蜂没用过,呵呵

网友:
换电调[偷笑][偷笑]

引用 楼主:
我们测试过,在50%油门的时候,有啸叫声,满油是没有的

换电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F40没有上6S,电调只有20A也不支持。电调4S是不发热的。。

电机有温度。不知道什么原因。 ...

绕线接头有虚焊?
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线接头有虚焊?
瞎猜的。

不是。4个电机都热。现在好像又没事了。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4个电机都热。现在好像又没事了。很奇怪

水土不服?
磨合?
莫名坏了,莫名好了。。

网友:
顶 萝卜换中高进角看看 高进角太伤电机了 我的装机贴很快价发布了 正在制作图片中  昨天晚上折腾到1点多才睡累死

楼主:
好样的。即将开始暴力飞。暴力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