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连翼飞机求助

楼主(2015-11-27):
新手求助!
  大家好,最近我想设计一个连翼飞行器,大概是菱形的连翼,但是在飞机纵向配平上不知道怎么弄。普通固定翼只要重心在30%左右弦长就可以了,飞之前用手顶一下就可以估计。但是连翼飞机的话怎么确定它的升力中心呢?怎么去配平它?
  另一个问题是连翼的副翼设置几个比较合适?是前后各两个还是后翼有两个就可以了?各有什么利弊?

网友A:
中心应该稍微靠后点‘40-45左右吧‘副翼感觉放在前面两个就可以

网友:
连翼的词,不懂。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配平简单,移动电池,确定气动重心,你不会计算,那就做架原型机,不装设备,然后大概估计下,然后手抛

网友:
没玩过这种看看谁来解答我也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平简单,移动电池,确定气动重心,你不会计算,那就做架原型机,不装设备,然后大概估计下,然后手抛

我这个是做的学校的创新项目,目前只是在设计写论文阶段,要做出原型机,估计得明年开学后了,毕竟还有考试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应该稍微靠后点‘40-45左右吧‘副翼感觉放在前面两个就可以

我准备做的连翼是没有平尾的,所以副翼与升降舵得混在一起。

网友:
自己diy一个小比例模型 手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