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APM2.8新西达电调30A突然烧爆掉不知道故障出在哪里

楼主(2015-11-27):
F450 APM2.8 新西达电调30A 新西达电机1000kv
都是安装泡泡老师的教程安装好的,最后试飞时,发现接通道一的电机不转(电调声音正常)
以为是集体油门行程校准没有做好,重新做了一次,一号通道电机还是不转,电调发烫,断电后再试,电调爆  心碎了;
不多说了上图:

拇指按住位置烧焦

拇指位置背面烧焦

网友A:
买到拆机mos的xxd了,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拆机mos的xxd了,节哀

啥意思呢,亲?买到假货了?

楼主:

F450 APM2.8 新西达电调30A 新西达电机1000kv
都是安装泡泡老师的教程安装好的,最后试飞时,发现接通道一的电机不转(电调声音正常)
以为是集体油门行程校准没有做好,重新做了一次,一号通道电机还是不转,电调发烫,断电后再试,电调爆  心碎了;
不多说了上图:

手指接触的就是烧焦的电调

网友A:
杂牌的全叫xxd,质量参差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全叫xxd,质量参差不齐

求推荐好点的

网友:
我觉得是短路了。他再换个好点的电调还会烧。有两点要注意。1是上电机的螺丝不能过长,顶到电机的线圈就会短路。2是电调链接电机的线没有焊好,是虚焊大电流时断路就会烧掉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F450 APM2.8 新西达电调30A 新西达电机1000kv
都是安装泡泡老师的教程安装好的,最后试飞时,发现接通道一 ...

你这个也是焊接有问题吧。那个红线是怎么掉下来的?

网友C:
好好检查一下,是否有短路,漏电。

网友:
好盈乐天系列电调

网友:
新西达的东西,不敢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这质量确实是有问题

网友D:
没在天上出问题就很好了……

网友E:
xxd的貌似被说不怎么好,我用了好赢 银燕 入门觉得足矣,

网友:
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F:
电调太差了,我的好盈天行者40A正负极接反导线冒烟还没烧,一样用了很长时间

网友:
电机短路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XXD爆掉很正常……。

网友G:
MOS烧了,质量太差,XXD不到30一个的就是垃圾,以前四个烧了两。30以上的质量好点,不过问题是30以上的还不如买好赢乐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也是焊接有问题吧。那个红线是怎么掉下来的?

红线是我电调烧坏后弄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检查一下,是否有短路,漏电。

有万用表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检查,不会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也是焊接有问题吧。那个红线是怎么掉下来的?

这个红线是电调烧坏后我拆机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在天上出问题就很好了……

真的是万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xxd的貌似被说不怎么好,我用了好赢 银燕 入门觉得足矣,

谢谢,当时选择这个也就想贪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太差了,我的好盈天行者40A正负极接反导线冒烟还没烧,一样用了很长时间

好牛叉,多少钱一个

楼主:
那会是什么造成电机短路了,最有可能出现故障的,像刚刚那朋友说的电机螺丝转太深了吗

网友(点评):
固定螺丝把线圈顶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S烧了,质量太差,XXD不到30一个的就是垃圾,以前四个烧了两。30以上的质量好点,不过问题是30以上的还不 ...

好的,谢谢,我现在考虑换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句话道出了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