疝气爆闪灯

楼主(2015-11-28):
引脚说明: (从电容侧开始数,一共八个引脚)

1为LED灯负极,2为正极   接入电压为1.5V   此LED灯可不接

3为闪光灯电源正极,5接电源负极  接入电压为3.7V

引闪的话需要将引脚8和3短接,然后在引脚6和引脚3之间接一个七彩LED灯,引脚5和6之间接一个10千欧的电阻,随着LED灯的闪烁,闪光会自动闪烁

网友A:
这个不是后面就是闪光灯么,接了灯珠是干嘛用的.不过总之学到了这个诺基亚闪光灯的接线方式,  大谢,可以去买几个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后面就是闪光灯么,接了灯珠是干嘛用的.不过总之学到了这个诺基亚闪光灯的接线方式,大谢,可 ...

led是引闪用的

网友A:
我只知道某宝有卖那种可以直接接在接收机上面控制频闪率,你这样是靠什么引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某宝有卖那种可以直接接在接收机上面控制频闪率,你这样是靠什么引闪的, ...

靠闪光的led引闪

网友:
哦,现在懂了,LED通电,闪光也跟着通电了,到时能接个控制器就完美了

网友B:
这个好玩!支持楼主!

楼主:
谔谔去玩吧。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玩!支持楼主!

谔谔去玩吧。                  .

楼主:
哈哈,可以的。

引用 网友C:
来学习了

哈哈,可以的。                   .

网友D:
不错,氙气灯哪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氙气灯哪有啊

tb,诺基亚n8

网友E:
类似的贴子见过一个,好象写的挺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的贴子见过一个,好象写的挺详细。

正常,我又不一定是第一个

网友:
有空也做一个,这样就不会飞高了找不到飞机了

网友:
楼主学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谢谢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