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开关电源的维修经验(转 )

楼主(2015-11-28):
维修电源用到的一些辅助工具:
      1.用一台300W24V的开关电源(下面简称“交流电源”),改装一下,增加了两个交流输出,1个是1匝,一个是24V的原线圈(下面会讲如何用)。
      2.各种灯泡,手电筒6.3V2w、摩托车转向12V5w、24v21w、汽车大灯12v95w、电冰箱照明220v10w、220V60w。
      3.可调的稳压电源(简称维修电源),若输出电压不够,可以和非稳压电源串联使用。
      4.数字万用表。
      5.示波器和其他一些焊接工具。

     简单的故障就不说了(比如启动电阻开路、限流电阻开路等),我就说爆开关管、爆保险,和有+310V直流无输出的故障检修方法。
A、先确定各组输出电压,接上合适的负载(上面的灯泡),将开关管断开,用交流电源输出“24V的原线圈”接到变压器输入端,开启交流电源,这时各组应该有输出,无输出的应该是整流管短路了,输出电压应该整体偏低或偏高。各组电压都有输出以后,再进行下一步。

B、找到电压取样电阻,分析并找到电流最大的那组电源,单电源输出的就更简单了,假设那组电压是+18V,将维修电源正负极接到这组电源的滤波电容两端,逐渐调高电压,观察光耦输出端电阻是否在+17.9V时突变,若是,就说明了开关电源的低压端完全正常,连光耦反馈功能也正常。

C、以上2点确认后,将主电源保险拆除,串入220V灯泡,手机充电器、剃须刀、MP3灯、DVD、机顶盒、接收器、等15w以下的电源就接电冰箱照明灯,1000瓦以下的电源就接60W的灯泡。(这点可能有异议,但我就用这种接法修好了几台48V75A的电瓶叉车充电器)

D、接好灯泡以后,就可以上电了,最好带上负载(小功率灯泡比如6.3V2w的),若是有输出,一目了然。没有输出,要检查场管G/三极管B,是否有电压,若是没有,用交流电源1匝输出接在be/gs(中间要串电位器,场管的10K,三极管的串100欧就行),先开坏电源,后开交流电源,逐渐调小电位器,这时坏电源应该有输出,热板端应该也有输出(顺便量一下电压)(有些不能直接互换的场管可以用这种方法改偏置电阻)有输出基本确定场管、变压器是好的。

E、检查到这里多数电源都能启动了,如果还没有启动,用维修电源接入热板输出端(调到刚量的电压,一般都在15~40V之间,个别的会在10.5V以上)坏电源不加电,用示波器量 开关管B/G是否有波形,若无,检查启动电路或更换集成块。

F、有些电源输出电压有先后顺序,比如三枪投影的电源一般有5~8个开关管,10几组电源输出,它们的控制芯片电压供电往往是另一组提供的,互相有联系的,需要按顺序提供电压,维修方法和单组电源输出的相同。

G、修好的电源要测试负载性能,焊下220V灯泡,装上保险,带负载,检查过流保护是否起作用,输出电压误差是否太大,用高位表筛选取样电阻,能提高电源输出精度,一般431的电路,电压做到千分之五的精度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示波器是菊水的100M,没采取隔离措施,冷板、热板直接测,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要注意安全,要防止触电。

用示波器测量热板波形,最好将待修的电源用1:1变压器隔离起来,防止探头地线短路;或者示波器电源线用2芯插头,无论怎样操作,请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网友(2019-07-08):
学习 学习 增长知识,慢慢学,谢谢

网友(2015-11-28):
看的有点头懵,支持楼主!

楼主:
嗯 电子的东西维修起来也就是麻烦

网友:
技术贴。。
仔细看看,好多不懂啊。。

楼主:
这个需要有关电子方面的知识

楼主:
发这个目的是充电器电源大多都开关电源

网友:
懂电子的真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看不懂但是帮顶

网友:
楼主能否出一个更为详细的教程呢,很期待哦,最好是视频教程

网友:
这是技术贴,必须顶

楼主: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真不错,又要熬夜了。

网友(2017-05-15):
不懂的多,还需要细细研究,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