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飞行状态显示全部消失

楼主(2015-11-28):
        在搞数传的时候,不小心刷了电脑端,与空中端无法对接了,是对接一半就出错。手贱啊。然后,与数传连接的时,重新焊那根TX线过去,结果发现状态菜单刚开始是频闪,最后就没了。是APM的问题呢?还是OSD出了问题?视频还可以传出来。

楼主:
问题是,空中端要什么固件?刷机的固件?没有。

楼主:
现在是飞行数据没有了,是不是OSD的右边没数据了?

网友:
飞控恢复默认参数试试

网友:
多试试,硬件没有问题,就是固件不一致

网友:
        在搞数传的时候,不小心刷了电脑端,与空中端无法对接了,是对接一半就出错。手贱啊。然后,与数传连接的时,重新焊那根TX线过去,结果发现状态菜单刚开始是频闪,最后就没了。是APM的问题呢?还是OSD出了问题?视频还可以传出来。

到底是数传问题 还是osd问题 ? 你在说什么

数传问题直接把地面站固件降成之前的版本就可以了

状态菜单又是什么鬼 ?

网友A:
重新刷吧,你没得选择了!

网友:
可能osd线松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都不是,是底部固件丢失了,而且我在烧固件时,进行了熔丝,彻底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吧,你没得选择了!

重新刷坏了。

网友A:
熔丝位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丝位搞错了??

我根本就是不懂,乱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