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三个电机 三根线全断 换转子

楼主(2015-11-28):
说多了都是泪~小胖子炸鸡电池一飞出去,把电机线也给拉出来了。返厂客服说拆不开 无法换定子,我直接买了个2814,一飞又拉断一根。自己修吧

为啥我一拆就开??真好奇~
丹锂系列电机2217 2814
换定子是因为之前炸鸡弄坏的 ,感觉有噪音,换了之后好多了还有点怀疑轴承问题,能接受。

最难搞得是焊线,四根铜丝,有两个两根在一块,经两根在后面,这种麻烦点。把四根铜丝弄到一块,除去漆弄点助焊剂 加锡焊线
最难搞得是红色那一极,两根线所在位置比较偏,又只有0.5mm焊接起来难度大~

楼主:
有个小插曲~调坏了一根铜丝,加助焊剂焊接起来了~

楼主:
热缩管 建议大概缩到这个位置,我左边那个弄得靠前了点。这样色弱和不容易拔掉 建议购买硅胶热缩管

楼主:
感觉我微距拍的还行~把脏东西都拍出来了~哈哈

网友A:
要做好绝缘啊,要不然又得白忙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好绝缘啊,要不然又得白忙一场

线圈有绝缘漆 比较危险的包了热缩管 考虑再打点704

网友:
电机有噪音一般都是轴承出问题了吗

网友:
好像自己绕线都比较好看。
赞一个。
不过楼主桌子够乱的。。
注意一下哈。。

网友:
电机尚属精密电器,不太好弄。

网友:
重新绕线啊

网友:
不好焊吧

网友B:
嗯我有个银燕也是转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有个银燕也是转子坏了

我是买的新转子

网友:
有专门的配件卖吗 哪有给个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圈有绝缘漆 比较危险的包了热缩管 考虑再打点704

滴502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滴502就行

也行

网友:
漆包线真不好焊,我就不会焊。

网友D:
有绕线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绕线图吗

51上有 被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