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我是新手,富斯i6能飞naza lite吗?怎么设置

楼主(2015-11-29):
求助泡泡老师我是新手,富斯i6能飞naza lite吗?怎么设置,请老师详解,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应该可以吧,看看能否设置5 6通分别各自设置在一个三档开关,找到舵角设置,还有失控保护,设置完就能飞了,我手上没这种控,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根据飞控说明设置相应的遥控通道开关功能就行了啊,要结合飞控说明和遥控说明书,不要怕难,当初入手FS6也是英文菜单,一样下个说明书对照APM说明边看边搞,最后你会发现难度没有那么高,自己能解决的自己搞才有有成就感,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其他遥控也能很快搞懂怎么用,遥控都是大同小异的功能就是那些

网友:
可以各各通道相对应接 遥控的通道1接A 2-E 3-T 4-R 最少4个通道就可以用姿态模式飞行
如果要用其他飞行模式 则需要一个3段开关接-U  实现手动,姿态,GPS姿态的切换
福斯I6控参数不用怎么调 只需对三段开关进行调试 楼主可以自己试着琢磨一下 没用过I6  网上有视频找一下 说明书看看

网友(点评):
嗯,谢谢,我试试,麻烦你了,不懂的会请教你,望指导

网友(2017-01-25):
我的也是这个配置,一直没飞起来,三档混控设置对应不到想要的飞行模式,还无法解锁,电机都不转,不知道哪错了

网友:
楼主你的弄好了吗?能飞了吗?搞好的话指点一下我呗,我的QQ36052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