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5-11-29):
航模新手,要参加一个小型的航模比赛,没有太高的技术要求,只要能留空和绕标,竞速就可以。
我们现在需要用KT板自己制作模型但不知道要用什么飞机模型好,三角翼,V形翼还是其他的呢,希望各位大神赐教。
(翼展要求为不小于500mm不大于1200mm)

网友A:
三角翼是主翼的结构,V型翼是尾翼的结构。看来,楼主还需要学习一番

网友:
用飘飘机吧

网友:
菜鸟求教

什么都不懂得菜鸟组队参加航模比赛,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只要能留空,绕标就好了,求教各位大神最好用KT板做什么机型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角翼是主翼的结构,V型翼是尾翼的结构。看来,楼主还需要学习一番

想请教一下,我们最好用什么模型呢,我们是四个什么都不懂得菜鸟,要用KT版自己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FT都是KT做的。
有很多机型适合你。

网友:
1、新手大都用飘飘机一类的,螺旋桨背推,安全。用KT板也可以做个“飘飘”,翅膀平凸翼型。
2、稍有飞行技术的做个前置螺旋桨拉动的“微风”,翅膀平凸翼型,缺点的安全性较飘飘差,降落不好容易断桨,损坏电机,甚至伤人,当然前拉的飞机有效率高,不容易失速,重心只需调电池位置即可。
3、这里说的第三种就是很拉风的一些象真板机了,外形好看,如SU27/37 F22等,因此机型一般都无翼型(平板),升力就靠腰推/尾推螺旋桨和飞机迎角(风筝原理)提供,若是动力强的还好,如果飞机既重动力又弱的话,很容易失速。优点是制作相对简单,有大把的图纸,平板翼型制作简单。
结合实际你的用途,需要你自己考虑,我建议没有任何经验,特别是不知道你模拟器练了吗?安全是选择是第一种。
当然有很多模友说自己入门的第一架飞机可能就是拉风的第3种,飞到现在的飞行技术也都很不错,这个可能是靠模拟加实际飞行的刻苦练习换来的,有个别是悟性手感高的特例。
反正自己动手就是一个过程,玩遥控航模就是一个享受折腾过程的爱好,欢迎入模

网友:
这个具体得看你比赛障碍设置情况才好选择机型啊,还得看个人对机型的熟悉程度。

网友:
http://www.coollabs.cn/user/2/courses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