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平衡充

楼主(2015-11-29):
看了一下单节电池的充电芯片,觉得三段充电的方式对电池挺好就做了一个,各种料不齐全。底板是一块pcb。随后上电路图

楼主:
设计充电电流2A,环牛一点热量没有很稳定。为了长期工作B227要加散热片,注意如果需要共用一体式的散热片一定要加纤维布做好绝缘。
图上的R3去掉后设计电流为1.3-1.4A,此时可以不加散热片。
环牛变压器次级交流输出6V。电压太低的话会造成充电电流非常小,电压太高会造成三极管B227发热。
焊接好了,先调试的时候先用可调电源逐个调试充电板。这个没有用VM7205的温度保护功能。
如果需要PCB我单独发给各位

网友(点评):
思路可以,没有芯片型号,不知道电源管理的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计充电电流2A,环牛一点热量没有很稳定。为了长期工作B227要加散热片,注意如果需要共用一体式的散热片一 ...

电压精度来自于芯片内部,图上有U1 VM7205 ,电流依赖采样电阻

网友:
虽然变压器的脉冲电流对电池有好处,但我非常不看好你这种做法,用平衡头充电,电流有限,只适合2.5A以下小电流,你搞这么大的环牛吃力不讨好,独立平衡充还是用开关电源小电流方便实用。大电流只适合串充,用平衡线来放电

网友:
顶一下。不错留着备用。

网友:
这个最大可以多大电流

网友A:
懂电子的人,最幸福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还懂点代码,准备家一套放电系统,统一控制

引用 网友A:
懂电子的人,最幸福

还懂点代码,准备家一套放电系统,统一控制,修复一下出问题的电池

网友(点评):
我有IMX,B6,充电电压,不准,郁闷中

网友:
VM7205是贴片的,有点难搞

网友:
支持折腾 不过2A的电流真心不如tb上入一块B6的pcb!

网友B:
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精度来自于芯片内部,图上有U1 VM7205 ,电流依赖采样电阻

嗯,看到了,是高精度芯片,可以对单颗锂电芯充电,级联的话需要多输出绕组的变压器。

楼主:
交流一下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必要,

交流一下

楼主:
变压器加绕组不是难事

引用 网友C:
嗯,看到了,是高精度芯片,可以对单颗锂电芯充电,级联的话需要多输出绕组的变压器。 ...

变压器加绕组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