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pro有个绿灯常亮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29):
急啊,折腾了一星期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112146

网友:
1.绿灯是正常现象(附一张我手上pro的图)
2.箭头旁边的灯分蓝绿两种,上usb蓝绿快闪

网友:
不知道PRO怎么回事,应该是GPS连接信号灯,APM一旦连上7颗星绿灯就变常亮了。

网友:
看说明书或者问卖家吧,改版的飞控可能灯的颜色标识的定义跟普通的有所区别,不过常规亮绿灯都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地面站看问题啊  所有的问题都会在地面站体现出来 正常自检通过应该蓝灯的

网友:
那只是指示灯而已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