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用3DR 数传怎么都下不了数据

楼主(2015-11-30):
用3DR 数点连接后出现如下图提示请高手指点是AMP出了问题还是数传有问题还是设置问题。我个人觉得数传没有问题,因为它可以加载本的和远程数据。就是下不了AMP的数据。

图片

网友:
没有接收到心跳包?

网友:
没有接受到mavlink的回报,就是没有找到apm端的数传信息,你看看供电是否正常,插线有无错误,有很大概率错误在接线。

网友:
你都没有连接,现在装数传的驱动,得到数传的com口,然后在apm里选择com口,速率57600,连接

网友:
两端更改一下通道 重新保存一下 就好了

楼主:
是我把数据线接错了位置,在APM上没有接到数传的接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