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初级知识

楼主(2015-11-30):
查了一下网上关于B6平衡充的教程大多都是视频类的,没有图文类的,所以就把自己平时平时使用得出来的经验分享出来。老鸟勿喷。
我主要分享的是B6充动力锂电池的方法。
一、 先说B6的主要参数:
1. 电压值:DC11.0-18.0V 选配AC100-240, -50/60HZ 12V DC 5A适配器
2. 最大充电功率:50W
3. 最大放电功率:5W
4. 充电电流值:0.1-5.0A
5. 放电电流值:0.1-1.0A
6. 单个电池的电流:300mah/cell
7. 镍氢/镍镉电池个数:1-15cell
8. 锂离子/聚合物级数:1-6节(注:支持Li-Fe电池,即A123)
9. PB电池电压:2-20V
二、 接口及按键的定义:

按键详解:
1. Batt. Type / Stop按钮:电池种类以及停止按钮,接电后即可使用该按钮在主菜单中进行切换,充电时可随时按此键停止;
2. Dec. / Inc. < Status >按钮:减小以及增加按钮,设置各种数值时Dec.是减小,Inc.是增加,充电时按这两个按钮以浏览电池不同信息;
3. Start / Enter按钮:开始以及确定按钮。
三、 使用说明
(一) 接通电源,即显示主菜单此时可以按Batt. Type / Stop 按钮,在主要的几个菜单中进行切换,它们是:
1. 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2. Program Select MiMH BATT 对镍氢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3. Program Select NiCd BATT  对镍镉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4. Program Select  Pb BATT  对铅蓄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5. 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保存设定数据菜单
6. 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加载数据菜单
7. User Set Program-> 使用者设定菜单
(二) 锂电池充放电(航模电池一般都是锂电池,所以我只学了这个功能)
1. 充电
a) 连好电池接通电源(电源线和平衡头都要插好);
b) 充电器启动进入主菜单,按Batt. Type / Stop按钮找到Program Select  LiPo BATT选项,然后按Start / Enter按钮进入该选项;
c) 这时屏幕会显示LiPo CHARGE  *.*A   *.*V(*S) 如上图,这个是锂电充电,非平衡充,适用于不带平衡头的锂电池,如:遥控器电池等。
d) 按Inc. > ,屏幕显示:LiPo BALANCE   *.*A   *.*V(*S)
就是它了,这个就是锂电平衡充电功能了,模型电池基本都是带平衡头的,按Start / Enter键,A前面的数字闪烁按Dec. < 或者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锂聚合物电池最多不可超过1c,也就是4400mah电池最高用4.4a,2200mah电池最高用2.2a,这样类推;建议保守点用0.5c,即4400mah电池用2.2a,依此类推Dec. < 减小该数值,Inc. > 增加该数值;再按Start / Enter键V(*S)前面的数字闪烁,按Dec. < 或者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选择电池额定电压,为3.7的倍数,(1s=3.7v)你是多大电池就选多少,长按Start / Enter键3秒,B6会对电池进行检测如果设置错误会报错并有提示音,检测通过会开始充电,   在充电中按Dec. < 或者Inc. >可查看当前电池的每一块电池的电压,   充满后会自动提示,并自动切断电源。
2. 放电
在Program Select  LiPo BATT目录下按Dec. < 或者Inc. >找到LiPo DISCHARGE选项   按Start / Enter键,A前面的数字闪烁按Dec. < 或者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放电电流选择,最大支持1A放电;再按Start / Enter键V(*S)前面的数字闪烁,按Dec. < 或者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同样会自动切断。
3. 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 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User Set Program-> 三个选项建议新手不要动

网友A:
我补充一下,写给新手的那接线的顺序没写哦。很重要,冲电器接通电源后先接电池T头再接平衡头,再按自己需要设置冲或放电,完结后先断开平衡头,再断开T头,和开始反过来。至于为什么舌这样子做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刚入不久。猜想应该是怕电池放电把冲电器反冲坏吧!  不知道错了没有!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哈哈,懂了,迟早要换掉。

引用 楼主:
我喜欢b6的原因是我老师送给我的

哈哈,懂了,迟早要换掉。          m

网友B:
哈哈,b6精度和平衡电流没c606好

引用 楼主: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哈哈,b6精度和平衡电流没c606好

网友B:
还不如c606,平衡秒b 6

网友:
嗯B6充电器我用着还行

网友C:
还都说是正品我的也不知是不是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同版本 我的已经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b6精度和平衡电流没c606好

我喜欢b6的原因是我老师送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都说是正品我的也不知是不是

我的是实验室老师给的

楼主:
@飞天狼 看看我写的怎么样

楼主:
有不足的地方请各位大哥指出来,小弟立马改正!

网友D:
挺好,新手还是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c606,平衡秒b 6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新手还是有用。

谢喽,码了一下午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补充一下,写给新手的那接线的顺序没写哦。很重要,冲电器接通电源后先接电池T头再接平衡头,再按自己需 ...

谢谢补充!

网友:
b6不错,就是山寨太多!

网友(2016-02-11):
只要是分享经验都要给赞!

网友E:
刚入了B6   195块钱买的 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LZ写的东西有用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入了B6   195块钱买的 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LZ写的东西有用 受教了

谢谢,有用就好

网友(2016-03-16):
新手还是有用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c606,平衡秒b 6

+1

C606真心秒了B6,不管是价格还是平衡还是充电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C606真心秒了B6,不管是价格还是平衡还是充电速度

哈哈,谢谢了

网友:
顶     对新手的确有用  不建议用来放电

网友:
也有个B6,就冲锂电池,还在想我的电动单车电瓶能用没有呢?

楼主(2016-07-19):
你又谦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