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航拍画面飞得快一点会抖动

楼主(2015-12-01):
我的NAZA lite航拍四轴悬停时画面稳定,但飞直线如果快了一点就会抖动,是不是感度还是偏大了呢?

网友:
机架震动大‘感度可以调小一些

网友A:
感度调好了,还可以试试不同的减震球以达到最佳效果

楼主:
好吧,慢慢往低调感度测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调好了,还可以试试不同的减震球以达到最佳效果

好的,我试试,然后再请教一下,NAZA四轴下降时航拍画面会出现较慢的左右偏航是不是偏航感度偏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然后再请教一下,NAZA四轴下降时航拍画面会出现较慢的左右偏航是不是偏航感度偏低呢? ...

下降快了是会有点偏航,没有不抖动的,这时候就看云台给不给力了

网友:
以前用很厚实的减震球,果冻一直没有解决,后来在X宝买的很软的减震球,果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