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功率B6AC能充满大功率电池吗?

楼主(2015-12-01):
第一次装机,稀里糊涂买了50w的平衡冲,3s5200mah的电池,昨天看大师帖子才知道电池功率是5.2*11.1=57.72W,而充电器只有50W,这样是不是电池充不满?

楼主:
每次充电最多冲到4200,还差1000,是不是充电器功率不够的原因?

网友A:
功率是单位时间内的做功,这个总容量跟功率关系不大。B6冲的默认续冲时间是2小时,可以在时间里设定为3小时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是单位时间内的做功,这个总容量跟功率关系不大。B6冲的默认续冲时间是2小时,可以在时间里设定为3小时 ...

能充满就好,我还准备卖了再买呢,现在不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充满就好,我还准备卖了再买呢,现在不用了

我的B6原来在2小时内也不能冲满3S 4000的电池,后来改续冲3小时,就没问题了。
冲电电流我一般设定比较小,都是1A.

网友:
就是充的时间长点。。

网友:
能充满,就是时间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B6原来在2小时内也不能冲满3S 4000的电池,后来改续冲3小时,就没问题了。
冲电电流我一般设定比较小 ...

充电电流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我设的是2.5A

网友:
功率和速度有关,慢点吧了

网友:
4,4A可以充满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这个木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流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我设的是2.5A

我觉得B6还是用小电流好一些。

网友:
B6还是小电流吧  现在B6很多做的很水的

网友:
我的帖子里有说,建议还是2A左右充,不要太大。

网友:
关键是刚刚接上电池时,充电电流很大,容易出危险.一一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