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断电重启飞控要重新校准,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01):
我买的pixhawk2.4.6板子,重新刷了固件3.2.1,但每次断电重启飞控要重新校准,上次校准的数据没有保存,什么原因?

网友:
找技术大牛来指导一下

网友:
能想到的就只有板子上的EPROM出问题了(不知道这板子上存储用的是这个不。)

网友:
楼下回答,是不是个体的原因

网友(2016-01-11):
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