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油门失控保护的一个小细节,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5-12-01):
   先上两张图。。。

此图为按照泡泡老师的油门失控保护的设置方法关控后的显示

关控后的显示

此图唯一不同于泡泡老师的步骤为我没有动微调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两种方法关遥控器之后都会显示RTL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第一,油门的量,第二RTL的颜色。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关控前的显示

楼主:
第二张图为关控前   写错了

网友:
没事  油门量也正常

网友:
楼主,我看了你的图,有点疑问:
失控返航要在GPS信号正常的情况下才会触发,但是你的GPS都是No Fix。

网友:
红色的是关控后,白色的是开控

网友:
关控返航油门会变成当初设置的失控返航的油门位置。

网友A:
失控保护已经设置成功了 !  恭喜

红色的代表失控后的飞行模式

白色的代表未失控情况下 手动给出的飞行模式

建议你在不上电的情况下 接地面站 自稳解锁 推油 然后关控 如果自动切换为RTL 说明设置的失控返航已经成功

楼主(2016-01-12):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已经设置成功了 !  恭喜

红色的代表失控后的飞行模式

两种情况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切换为RTL

网友:
请教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