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E 的MINIOSD 可以刷普通固件用在APM上吗?

楼主(2015-12-01):
NAZE 的MINIOSD 可以刷普通固件用在APM上吗?
就是那种很小的NAZE的MINIOSD
我看这个OSD 说明 好像和APM的 MINIOSD 板子差不多 毕竟很小 MINIOSD 配MINIAPM 还是大了 如果可以用就好了

网友:
具我所知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说明是那一款OSD,现在OSD有好多款式。

网友:
不可以,你可以选择300元出售,然後你可以买很多apm osd

楼主:
我看这个OSD 说明 好像和APM的 MINIOSD 板子差不多 毕竟很小 MINIOSD 配MINIAPM 还是大了 如果可以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OSD 说明 好像和APM的 MINIOSD 板子差不多 毕竟很小 MINIOSD 配MINIAPM 还是大了 如果可以用就好了 ...

可以的,只要刷APM OSD的固件和字体就行,

网友:
这个好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