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刷SBUS失败,麻烦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2015-12-01):
板子是APM2.6
照着泡泡老师刷SBUS的教程刷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
短接这里后APM刷SBUS失败,麻烦老师帮忙看看 APM,apm官方网站 作者:preston8023 3608 ,电脑有提示硬件断开插入的声音,可是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mega 2560, APM刷SBUS失败,麻烦老师帮忙看看 APM,apm官方网站 作者:preston8023 6626
并没有出现mega 2560 DFU,驱动状态也没有黄色感叹号。是不是没有进入编程模式?

然后不管上面的问题,直接打开Flip,点击USB连接后,弹出 APM刷SBUS失败,麻烦老师帮忙看看 APM,apm官方网站 作者:preston8023 8897 这个警示框。

4)如果出现警告对话框“AtLibUsbDfu.dll not found”,你需要在DFU模式下更新驱动程序。
  • 打开windows设备管理器(在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 处),应该看到突出显示的Atmega芯片和感叹号,这表示有一个错误。
  • 右键该选项,选择“Update Driver Software(更新驱动)”
  • 然后选择“Browse my computer for driver software(浏览我的电脑驱动程序)”,并设置安装目录放在“C:\Program Files (x86)\Atmel\Flip 3.4.7\usb”文件夹(如果您正在使用一个不同版本的flip,文件夹名称需要对应你当前版本的flip)。
  • 然后点击“下一步”,驱动应该能正常安装了。

上面这一段摘自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common-ppm-encoder-apm-2-x-atmega-32u2-8-channel-ppm-encoder/
但是我现在是根本没有进入DFU状态,所以上面的解决方法我也用不了。

请问老师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那里短一接下就拿开,不能连接不动。
最笨的办法就是按帖子里32楼的办法,刷32U2。还有,你这块板子不是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短一接下就拿开,不能连接不动。
最笨的办法就是按帖子里32楼的办法,刷32U2。还有,你这块板子不是2.6 ...

可能是没有烧写Arduino-usbdfu.hex  这个文件,所以进不了DFU模式。

网友(2017-05-21):
确定好是什么版本的APM
驱动出现Arduino Mega 2560 DUF 叹号的话就是链接按下面步骤做就可以了:
点击红色箭头所指图标,或者在菜单栏中Device中点击Select,也可以直接按快捷键Ctrl+S。
然后选择Atmega32U2并单击OK。如果这不起作用,请参阅下面的3a)
4)如果出现警告对话框“AtLibUsbDfu.dll not found”,你需要在DFU模式下更新驱动程序。
打开windows设备管理器(在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 处),应该看到突出显示的Atmega芯片和感叹号,这表示有一个错误。
右键该选项,选择“Update Driver Software(更新驱动)”
然后选择“Browse my computer for driver software(浏览我的电脑驱动程序)”,并设置安装目录放在“C:\Program Files (x86)\Atmel\Flip 3.4.7\usb”文件夹(如果您正在使用一个不同版本的flip,文件夹名称需要对应你当前版本的flip)。
然后点击“下一步”,驱动应该能正常安装了。重新启动FLIP并重复上述1—3步骤,这下软件应该会正常了。4)
点击箭头所指的图标或者在菜单栏中选择“Settings->Communications->USB”,或者按下快捷键Ctrl+U同时点击“Open”

网友(2017-07-06):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网友(2017-08-12):
没有烧写Arduino-usbdfu.hex  这个文件

网友(2018-11-14):
看情况咯耶鲁

网友(2019-10-07):
板子是APM2.6
照着泡泡老师刷SBUS的教程刷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

网友:
照着泡泡老师刷SBUS的教程刷的时候,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2020-01-21):
我的软件无法和飞控连接

网友:
是不是先给飞控跳线 在用USB和飞控连接

网友(2020-03-02):
我也进不到DFU,不是这个提示,大概说没有usb驱动吧。但另一个2.8可以

网友(2021-01-25):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