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飞控,驱动安装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5-12-01):
今天刚到的飞控,连接不上调参软件,有知道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
电脑装个驱动精灵 看看连电脑会出什么提示

网友A:
有没有先给主控插电然后连上电脑再安装?

网友B:
把驱动先装好

网友C:
换条线试一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先安装驱动

网友C:
这个是安全证书的问题。度娘有详细的方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安全证书的问题。度娘有详细的方法。

怎么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先给主控插电然后连上电脑再安装?

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驱动先装好

需要装那些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条线试一下

换什么线?

网友:
这个问题太幽默了  建议你还是不要折腾了

网友:
下个usbser.sys的文件,将usbser.sys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大部分都可以装上驱动,我调飞控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系统缺少这样的文件,复制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ghost系统会缺少一些系统文件

网友:
卸了,重装看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缺少一些文件在http://www.dji.com/cn/product/naza-m-v2/faq下载usbser.sys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