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的碳纤6轴,2213电机,30A电调,9寸桨,可以装3s 8000mah的...

楼主(2015-12-01):
550的碳纤6轴,2213电机,30A电调,9寸桨,可以装3s 8000mah的电池吗?

能飞起来没?不知续航时间大概有多少?

网友:
可以飞,但是电机小了

网友:
六轴的话,总重量不超过2000克可以安全起飞。

总重量不超过4500克就可以飞起来,但是绝对不是安全起飞重量。

550轴距要玩得好,四轴的话起码是3508电机+12寸桨+4S电池的搭配。这种小六轴玩起来不爽。

网友:
电机小了。
凑合能飞

网友:
动力吃紧。电调太大,20足矣。挂云台的话大概十分钟续航,推荐用4S 5200

网友:
22系列电机一般单个起飞推荐重量是 400g左右(4S电池),六轴就应该可以安全起飞重量是 6*400=2400g,就是2.4kg内是安全并且动力足够,你只需控制重量,不要用8000 3s电池了,用4s的5200的电池吧,一个电池530g,你就剩下1870g的重量可以考虑机架 电调 电机什么的,一般x宝的六轴机架大约800g左右,那么还剩下1000g,一般电机电调一起重量大约 80g*6=480g,最后就剩下520g左右,这520g够你安装飞控和云台摄像头了,就算超了安全重量也不会太多。总之要控制设备重量,尽量减重,巡航时间一般就会长点,估计也有个15分钟上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