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d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12-01):
搞半天线路  还没接摄像头  用的是APM2.8  现在画面是这样的  怎么搞

网友:
高手帮助。

网友:
线全都接对

网友:
按一下OSD上的那个RESET键试一试。

网友:
重启不管用就刷固件

网友A:
楼主,你的地面站是在哪下得,求链接。我也是apm2.8,不会。求教谢谢

网友B:
这是没有收到握手信号,检查接线 RX TX对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地面站是在哪下得,求链接。我也是apm2.8,不会。求教谢谢

这个很多诶,打开百度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没有收到握手信号,检查接线 RX TX对调,试一下

线应该对吧,对换后换面都没了 全黑了  这样还能看到0sd这3个字。。。

网友:
按说出了这个提示,一般是线路不通,如果你确认线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大问题了,不是飞控坏了,就是osd坏了。
所以你最好还是仔细查一下线路,不然你得花钱了

网友:
复位一下看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先确定线没接错就是固件问题,遇到过,重新刷固件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