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升级V2后左右转向会飘

楼主(2015-12-02):
如题:naza lite升级V2后左右转向会飘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求解

网友:
调下感度看有用没

楼主:
哪个感度垂直还是姿态

网友:
电调重新校下

网友:
我的也刷了  但是没事

网友A:
感度,还有高级校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还有高级校准

每次连接电脑都做高级校准,没有效果

网友(点评):
我刷过挺稳的

网友(点评):
http://wsq.discuz.qq.com/?c=index&a=viewthread&f=wx&tid=53554&siteid=263736628

楼主:
油门行程做了,没有效果

网友:
重新刷程序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碰到旋转的情况

网友:
很多都有这种情况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Gps的距离填写是否正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