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开源控制器 Controller-V3,用arduino下程序失败是什...

楼主(2015-12-03):
arduino显示出错: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请有用过V3的牛人指点一下,串口和驱动都安装好,上位机调参版本与软件版本一致,上位机gui无法调参和实时显示

arduino

V3板子

网友:
不懂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A:
看你这块板子好像维修过。是不是硬件或电脑系统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块板子好像维修过。是不是硬件或电脑系统有问题啊?

之前电源接反了,把贴片保险丝烧了,然后换了个新的,其他地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电源接反了,把贴片保险丝烧了,然后换了个新的,其他地方应该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最好找个同类型号的云台再试一下。如果能连上电脑并能刷固件的话,就可以确定你的云台又没有坏。或者重装一下电脑系统试试。确认好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再说。不然你会走弯路。

网友:
不懂不懂,帮顶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最好找个同类型号的云台再试一下。如果能连上电脑并能刷固件的话,就可以确定你的云台又没有坏。 ...

实在没办法我用arduino生成的hex文件,用AVRdude把hex文件导进去了,现在调好啦  ,谢谢各位啦

网友B:
谁教下我HMG云台怎么校准水平啊

楼主:
电源反接错误把4A保险丝烧了,用万用表检测稳压电源和电机驱动没有烧万幸,arduino出现这个串口不能通讯的错误可能是我之前把bootloader破坏了,没有办法重新载入bootloader,所以目前的解决办法是用arduino把写的程序生成hex文件用AVRDude导入hex文件烧写进atmega328p,目前云台控制板已经调好,上位机也能连接~~调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教下我HMG云台怎么校准水平啊

没用过HWG云台哎,不过应该都差不多方法,我是用云台自带的上位机调参校准的,先校准陀螺仪再调电机PID参数,实时调。

楼主:
开源云台,自己调代码,真正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