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刷固件失败。

楼主(2015-12-03):
      在刷MINIOSD时候,AVR_fighter软件刷,不会设置芯片,老说芯片不对?但又可以刷得进去。问题是,刷进去后,进入ADR设置界面时,还是提示底层什么失败:fail bootlloader 。刷了4到5次,把HEX文件关不多刷了个遍,还是不行,最后点击一下熔丝。晕,立即说没法编程连接,估计是固死了吧?这个OSD应该彻底玩完了。

楼主:
minioSD刷固件失败,救助。

      在刷MINIOSD时候,AVR_fighter软件刷,不会设置芯片,老说芯片不对?但又可以刷得进去。问题是,刷进去后,进入ADR设置界面时,还是提示底层什么失败:fail bootlloader 。刷了4到5次,把HEX文件关不多刷了个遍,还是不行,最后点击一下熔丝。晕,立即说没法编程连接,估计是固死了吧?这个OSD应该彻底玩完了。

楼主:
除了喇叭,还是喇叭。没谁懂么?

网友A:
熔丝位锁死的话 基本可以考虑换单片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熔丝位锁死的话 基本可以考虑换单片机了

可以看看我这贴
http://www.moz8.com/thread-60459-1-1.html

我是刷成功了。

但是后来又由于种种原因,单片机废了。得换osd了。

网友(2017-07-30):
已经成功解决 非常感谢